ARM仿真程序进入了IAP后便死了,烦了两个多月...

楼主(2012-07-12):
ARM仿真程序进入了IAP后便再也没有出来,烦了两个多月了,求高手帮助!!!

这个程序搞了我两个多月了,该做的我都做了,始终没有搞定
又或者谁有硬件帮我检验一下,看到底哪里出现问题,麻烦大家了。
IAP程序是参考周公的,主程序在下面,还有proteus附件
首先说明的是用keil 4软仿的话程序能正常跳出IAP并继续运行,但是最后RamToFlash之后复制过去的数据很大一部分都是错误的
用proteus仿真时每当调用固件函数(*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时,程序就死掉了,
请高手检查一下,到底是KEIL出错还是proteus出错,还是启动代码的问题,总之修改到对为止,又或者能提供一个正确的IAP 和proteus LPC仿真的程序就最好了

#include    "LPC2294.h"
/****************************************************************************
* 文件名:IAPTEST.C
* 功能:LPC2100的IAP功能测试。
* 说明:调用IAP服务程序,完成FLASH编程操作。
*      将paramout添加到Watch窗口,观察返回值。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ring.h>

/* 定义IAP命令字 */
#define  IAP_SELSECTOR        50
#define  IAP_RAMTOFLASH       51
#define  IAP_ERASESECTOR      52
#define  IAP_BLANKCHK         53
#define  IAP_READPARTID       54
#define  IAP_BOOTCODEID       55
#define  IAP_COMPARE          56

/* 定义IAP返回状态字 */
#define  CMD_SUCCESS          0
#define  INVALID_COMMAND      1
#define  SRC_ADDR_ERROR       2
#define  DST_ADDR_ERROR       3
#define  SRC_ADDR_NOT_MAPPED  4
#define  DST_ADDR_NOT_MAPPED  5
#define  COUNT_ERROR          6
#define  INVALID_SECTOR       7
#define  SECTOR_NOT_BLANK     8
#define  SECTOR_NOT_PREPARED_FOR_WRITE_OPERATION 9
#define  COMPARE_ERROR        10
#define  BUSY                 11
#define  PARAM_ERROR          12 /* Insufficient number of parameters */
#define  ADDR_ERROR           13 /* Address not on word boundary */
#define  ADDR_NOT_MAPPED      14
#define  CMD_LOCKED           15 /* Command is locked */
#define  INVALID_CODE         16 /* Unlock code is invalid */
#define  INVALID_BAUD_RATE    17
#define  INVALID_STOP_BIT     18

#define  KEY1                0x00010000                /* P0.16引脚连接KEY1 */

uint32   paramin[8];                         // IAP入口参数缓冲区
uint32   paramout[8];                        // IAP出口参数缓冲区
void delay(uint32 i)
{
   while(i--);
}
void dffd ()
{
IOCLR=(7<<20);
IOCLR=(7<<20);
IOCLR=(7<<20);
IOCLR=(7<<20);
IOCLR=(7<<20);

}
void ledlight(void)   //闪烁灯LED1测试
{
                 while(1)
                 {
                   delay(10000);
                      IOCLR=(7<<12);
                       delay(10000);
                   IOSET=(7<<12);
                  }
}
void ledlight2(void)   //闪烁灯LED2测试
{
   // while(1)
               {

                    delay(10000);
                      IOCLR=(7<<3);
                   delay(10000);
                   IOSET=(7<<3);
           }

}
void (*IAP_Entry)(uint32 param_tab[], uint32 result_tab[]);

/****************************************************************************
* 名称:SelSector()
* 功能:IAP操作扇区选择,命令代码50。
* 入口参数: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
* 出口参数:IAP返回值(paramout缓冲区)
****************************************************************************/
void  SelSector(uint8 sec1, uint8 sec2)
{  paramin[0] = IAP_SELSECTOR;              // 设置命令字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paramin[2] = sec2;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ledlight();
}

/****************************************************************************
* 名称:RamToFlash()
* 功能:复制RAM的数据到FLASH,命令代码51。
* 入口参数:dst        目标地址,即FLASH起始地址。以512字节为分界
*          src        源地址,即RAM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no         复制字节个数,为256/512/1024/4096/8192
* 出口参数:IAP返回值(paramout缓冲区)
****************************************************************************/
void  RamToFlash(uint32 dst, uint8*src, uint32 no)
{  paramin[0] = IAP_RAMTOFLASH;             // 设置命令字
   paramin[1] = dst;                        // 设置参数
   paramin[2] = (uint32)src;
   paramin[3] = no;
   paramin[4] = Fosc/1000;                                        // 当不使用PLL功能时,Fcclk=Fosc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
* 名称:EraseSector()
* 功能:扇区擦除,命令代码52。
* 入口参数: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
* 出口参数:IAP返回值(paramout缓冲区)
****************************************************************************/
void  EraseSector(uint8 sec1, uint8 sec2)
{  paramin[0] = IAP_ERASESECTOR;            // 设置命令字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paramin[2] = sec2;
   paramin[3] = Fosc/1000;                                        // 当不使用PLL功能时,Fcclk=Fosc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
* 名称:BlankCHK()
* 功能:扇区查空,命令代码53。
* 入口参数: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
* 出口参数:IAP返回值(paramout缓冲区)
****************************************************************************/
void  BlankCHK(uint8 sec1, uint8 sec2)
{  paramin[0] = IAP_BLANKCHK;               // 设置命令字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paramin[2] = sec2;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
* 名称:ReadParID()
* 功能:扇区查空,命令代码53。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IAP返回值(paramout缓冲区)
****************************************************************************/
uint32  ReadParID(void)
{
   paramin[0] = IAP_READPARTID;             // 设置命令字

  //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iap(paramin, paramout);
   //ledlight();
   return(paramout[1]);

}

/****************************************************************************
* 名称:BootCodeID()
* 功能:读取boot代码版本号,命令代码55。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IAP返回值(paramout缓冲区)
****************************************************************************/
void  BootCodeID(void)
{  paramin[0] = IAP_BOOTCODEID;             // 设置命令字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
* 名称:Compare()
* 功能:校验数据,命令代码56。
* 入口参数:dst        目标地址,即RAM/FLASH起始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src        源地址,即FLASH/RAM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no         复制字节个数,必须能被4整除
* 出口参数:IAP返回值(paramout缓冲区)
****************************************************************************/
void  Compare(uint32 dst, uint32 *src, uint32 no)
{  paramin[0] = IAP_COMPARE;                // 设置命令字
   paramin[1] = dst;                        // 设置参数
   paramin[2] = (uint32)src;
   paramin[3] = no;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
* 名称:main()
* 功能:IAP函数调用,测试。通过观察IAP出口参数来判断操作是否成功。
* 说明:程序没有进行出错处理。
*      要设置编译参数-apcs /interwork,因为IAP为Thumb指令。
*      使用IAP功能时,片内RAM的顶端的32字节保留给IAP操作使用,所以在STARTUP.S文件中
*      初始化系统模式堆栈为StackUsr-20*4,以保证IAP正常操作。
****************************************************************************/
int  main(void)
{
   uint8 databuff  [512];
   uint8 databuff1  [512];
   uint32 *addr[1];
   uint32 *addr1;
   uint16 i;
   MAMCR = 0;                                                                // 关闭MAM
   PLLCON = 0;                                                                // 关闭PLL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IO1DIR=0xffffffff;
   IO0DIR  = 0xfffffffc;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管脚连接GPIO
   PINSEL1 = 0x00000000;
   IAP_Entry = (void(*)())0x7FFFFFF1;           // 初始化函数指针IAP_Entry

   while(1)
   {
                      delay(10000);
                      IOCLR=(7<<3); //LED2灭
                   delay(10000);
                   IOSET=(7<<3);//LED2亮

    // ledlight();//注释这句后程序便跑飞了

         //((void (*)())(0x00000000))(paramin,paramout);//程序跳到复位处
     //((void (*)())(ledlight2))(paramin,paramout);
            paramin[0] = IAP_BOOTCODEID;             // 设置命令字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跳不过,程序停在这里了,为什么?
           ledlight(); // LED1灯闪烁程序,死循环,用来跟踪程序是否正常

                 // ReadParID();         //跳不过?
           BootCodeID();
           //SelSector(8,8);
           //EraseSector(8,8);
           //BlankCHK(8,8);
           Compare(0x00008000,*addr,5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