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054的文献

楼主(2012-07-12):
到处都找不到入门资料,论文还是有价值的

楼主:
要了解PCI9054的用法,就要先了解PCI,刚开始的时候一头扎在PCI9054这个芯片上了,算是切入点有点问题

楼主:
PCI板卡的图是网上搜到的,不保证正确但是可以看看 。中文资料可以和英文资料对照着看

PCI9054我觉的还是不那么容易用的,PCI9054负责将PCI 总线转换成Local 总线,当然Local总线是PXL自己规定的。

PCI9054和用户的单片机或者FPGA相连,分为C,M,DMA模式

                                                             C 模式分为  initiator   和 target  模式

                                                                              initiator   和 target  两种模式下 分为   read   write

                                                                                                    read 和write 要区分你操作的是 I/O 还是 memory 还是 configuration

                                                                                                    部分读写可以single  还可以burst

再加上拉拉杂杂的其它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顶楼主!

谢谢楼上,现在习惯把找到的资料顺手发到网上了

楼主:
<转载>PCI9054芯片的型号说明及购买建议

1. AA版   PCI9054-AA50PI,PCI9054-AA50BI;
2. AB版   PCI9054-AB50PI,PCI9054-AB50BI;
3. AC版   PCI9054-AC50PI,PCI9054-AC50BI;PCI9054-AC50VPI;PCI9054-AC50PI F,PCI9054-AC50BI F

AC版里面又分了三种,根据型号里面的字母不同,以下就分别简称为AC版,AC(VPI)版,AC(F)版。

如果按封装来分,有这么两大类:“PI”结尾的是PQFP封装的,176个脚,这也是大部分人用到的;而“BI”结尾的是BGA封装的,225个脚,较少用到,对它不再多说。

这几种系列量产的时间如下:  AA版:1998年11月        AB版:1999年8月            AC版:2002年2月      AC(VPI):2005年       AC(F)版:2006年

AA版是个比较短暂的版本,可能是由于BUG比较多吧,PLX公司很快就加以改进并发行了AB版,AA版的我还没有见到过,对它也不了解,所以不多说。

AB版虽然也出来比较早了,但目前在市面上仍然有比较大量的流通,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目前买到的还是此版本的。因为它出来比较久了,所以现在能买到的AB版本的极有可能是拆板的(从一些废旧电路板上拆下来再循环利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新”的,就是积压库存,一直没有使用过的。你去电子市场买的话,商家有可能会告诉你这颗芯片是散新的,这个“散新”的本意是指芯片本身是新的没有使用过的,但就是没有了原来的出厂的包装,是相对于全新原装来说的。但商家口里的这个散新,极有可能就是拆板的片子。老实一点的会直接说是拆板的。从价格上AB版本也比较便宜,20~30元甚至十几元一片的都有。

AC版解决了AB版中存在的一些BUG,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了。2005年到2006年期间,PLX公司用AC(VPI)版代替了AC版,原来的AC版本不再生产,其区别就是AC版芯片的厚度为2.7mm,而AC(VPI)版芯片的厚度为1.4mm,薄了很多。从2006年开始,PLX又推出了AC(F)版,以代替AC(VPI)版,AC(F)版继续采用1.4mm的芯片厚度,并且采用无铅工艺,这个“F”就代表“Lead Free”(无铅)。AC(VPI)版也可算成是一个过渡版本,我并没买到过此版本的芯片,市面上主要就是AC版和AC(F)版的片子。AC和AC(F)从功能方面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要区分它们两个,不只是去看一下芯片的表面丝印是否有一个“F”,在外形上它们就有着明显区别,AC(F)版的芯片要比AC的“扁”很多,正如上文提到的,AC(F)版厚度上薄了一半。但对于板子上的封装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可以随便替换。AC版的在市场上同样存在在拆板的片子,但即便同样是拆板件,它也比AB版的要贵一些,价格不等,可能要五六十块钱吧。对于全新的芯片,现在的价格大概是100零几块钱。AC(F)的片子因为出来比较晚,应该拆板的比较少,价格与AC版的基本一样。

那么,应该怎么去购买芯片呢?AB版虽然出来的很早了,而且相比AC版来说有一些BUG,但是这些BUG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根本无关紧要,AB和AC都照样用。但毕竟是出来这么早了,它的寿命方面多少存在一点风险,如果是拆板的片子,那质量同样也不能保证。对于只做几块样板或者做一下实验、而且又对成本比较敏感想省钱的用户来说,买AB版的是个挺好的选择。而对于不差那几十块钱、或者所做的项目用在对稳定性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的用户来说,可以选择全新的AC或AC(VPI)AC(F)的片子,这样可以排除芯片本身的任何的不确定性因素。

总之,买9054的时候要仔细看一下芯片表面的丝印,是属于哪个版本,然后问清楚是不是全新的,再衡量一下商家给的价格,别被人宰了。

网友:
虽然一个一个的复制,下载,然后再粘贴文件名挺累的,但是这么多的9054资料还是很难得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3-05-26):
最近在了解PCI总线,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好人,这么好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3-07-11):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设计的一个9054的PCI通讯板,好多问题,能请教你么

网友(2014-02-18):
LZ,PCI可以用作控制卡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最近正在研究CPCI

网友(2019-03-09):
引用 楼主:
PCI9054芯片的型号说明及购买建议

1. AA版   PCI9054-AA50PI,PCI9054-AA50BI;

请问LZ现在还在开发PCI  PCI905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