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口驱动继电器的问题!!!!!!!!!!!!(以解决)

楼主(2012-07-12):
请教:IO口驱动继电器的问题!!!!!1!!!!!!!

器件有限

目前手上开发板一个,9V继电器(huike HK19F-DC9V-SHG)4个,想用IO口控制,大概问题就是,硬件搭不起来,板子只有5V,电路图是电源(9v电源正极)——>继电器——三极管(基极IO口,发射极接继电器,集电极接GND)这个GND,我接的9V电源的负极。可是我 IO口 驱动不了。 只有把三极管基极那条线也连到9V电源负极,继电器才工作。

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开发板的地不能和9v负极连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的地不能和9v负极连一起吗

可以这样做吗?直接用导线练到板子的GND排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的地不能和9v负极连一起吗

今天早上过来,公地之后,可以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
加多一个光藕,就不要管继电器电压与单片机电压的区别了,这样用很方便,也不要担心继电器驱动电路异常影响单片机,我一直在用这个图来做,继电器多少伏,VCC就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多一个光藕,就不要管继电器电压与单片机电压的区别了,这样用很方便,也不要担心继电器驱动电路异常影响 ...

嗯 =下午拿到光耦 我就试试,我做的是个  自动换量程 侧电阻的实验, 四路继电器,可是 (数码管显示)LED总是会跳,只有拔掉其他三路的IO口的控制信号线,才能显示 正确。不知道是不是 互相干扰的 问题,下午用光耦 试试

网友C:
上面那个图 三极管基极还是下拉一下比较靠谱吧,否则感觉悬空不太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图 三极管基极还是下拉一下比较靠谱吧,否则感觉悬空不太牢靠!

哪个悬空的啊,没悬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多一个光藕,就不要管继电器电压与单片机电压的区别了,这样用很方便,也不要担心继电器驱动电路异常影响 ...

这2个电阻要加多大的

网友:
初级端的,我通常用1.5K,次级就要看VCC了,我通常用5.1K(VCC是24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图 三极管基极还是下拉一下比较靠谱吧,否则感觉悬空不太牢靠!

加多个电阻是会好点,这个忽略了,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多个电阻是会好点,这个忽略了,多谢提醒

继电器还是要加续流二极管的吧 否则断开瞬间会有高压的 三级管很难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