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串口线电平问题

楼主(2012-07-12):
请问我们市场上买的USB转串口,芯片是CH340或CH341的串口线电平是TTL电平还是RS232电平?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可以直接用CH340而不需要再用MAX232,那么电平就是TTL电平.

如果串口线里面有MAX232芯片,那么电平就是RS232电平.

但是开发板上接串口线的地方通常都有MAX232(或MAX3232),所以说USB转串口里面是不是一般都含有两块芯片CH340和MAX232呢?

网友A:
你自己可以去查下CH340的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可以去查下CH340的手册啊!!

这个CH340手册没有吧
CH340的串口是TTL电平,要RS232电平需要连一个MAX232
我好奇的是我们买的USB转串口到底是TTL电平还是MAX232电平

网友:
USB转串口线中的串口是RS232电平,所以说,买的转接线中除了CH340还有一片MAX232芯片。

网友B:
只有一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IC

那是什么IC呢?CH340好像输出的不是232电平

楼主:
但是驱动却是CH340的驱动

网友C:
不懂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啊啊

所以大家讨论讨论,畅所欲言

楼主:
电脑的串口是标准RS232电平,最高电压 可达 +15V 或 -15V

与 单片机 相连必须转换

通常 用 Max232 转换

楼主:
我不懂得就是USB转串口线串口输出的是TTL(5V)电平还是RS232电平

网友D:
max232 又不用驱动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x232 又不用驱动程序的!

那到底是只有一块CH340
还是有CH340和MAX232两块芯片在USB转串口线里呢?

异或是一块其他芯片?

网友B:
刚看了下datasheet,ch340 输出的是TTL电平的串口信号,需要TTL转232 芯片,但是一般的u转串可能是使用的下面的这种简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datasheet,ch340 输出的是TTL电平的串口信号,需要TTL转232 芯片,但是一般的u转串可能是 ...

哦,谢谢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懂得就是USB转串口线串口输出的是TTL(5V)电平还是RS232电平

是TTL啊  不然单片机怎么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TTL啊  不然单片机怎么受得了

开发板上还有MAX232呀,所以受得了

网友:
正规的串口线都是232电平的,里面有两个芯片,包括一个ttl-232的
用万用表测一下3脚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16楼正解

网友E(2013-05-13):
试了无数,总算有一个结果了:只要是D型9针串口,不会是TTL电平的,默认是RS-232

网友(2013-09-07):
引用 网友E:
试了无数,总算有一个结果了:只要是D型9针串口,不会是TTL电平的,默认是RS-232

同意你的看法    DB9应该是比较公认的RS23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