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由浅入深乱问,请教高明25LVS定位模块如何连接到电脑

楼主(2012-07-12):
各位好。第一次发帖。还请大家多多帮助。
我是GPS初学者。手头有块别人给的GPS模块。
模块是高明25LVS。
我想把这个模块与计算机的串口连接上(我有串口线)。还请大家帮忙告诉我如何做。谢谢大家。

另外连接上之后需要什么软件才能查看数据和设置参数呢?

网友A:
TX接USB转串口的RX,或者通过MAX232做电平转换接电脑RX。

VCC接正,

GND接负

用串口调试助手
设置正确的COM端口,波特率一般是4800或者9600.
打开串口,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看行不行!

英文的,我得慢慢研究。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接USB转串口的RX,或者通过MAX232做电平转换接电脑RX。

VCC接正,

首先感谢您的帮助。
根据我对您所说的理解,先接好线(USB正极与模块电源正极连接,USB负极与模块负极连接,模块的TXD1与USB的RXC连接)
用高明的SNSRCFG_320软件连接提示无法连接,用串口测试助手查看显示乱码。
如图所示:
感谢

网友A:
将上面的波特率高成9600试下!应该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上面的波特率高成9600试下!应该OK了。

把串口软件改波特率也不行。。

楼主:
所有波特率都试过了,全是乱码。试着接12脚输出、还是一样。。、。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你试下台机的原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你试下台机的原生串口?

恩,我试试原生串口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问题么,还是不用转232直接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