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了!4根IO口线驱动1602,带PWM调光。

楼主(2012-07-12):
       呵呵,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为什么只需要4根线:因为咱用了74hc595啊!因为74HC595最近我手里一抓一大把。但是STC的单片机IO口紧缺。就算使用4线驱动模式也要8个IO(还要算上背光PWM)。这一次我几乎做到了他的一半。如果不用PWM的话。大概只需要3个IO,如果需要PWM就四个罗。
      MCU当然是老掉牙的死特惨89C52罗~
      画原理图实在是不方便。就不画了。另外求酷~
      也可以在595后面级联类似三极管开关……继电器之类的玩意。当然友情提醒,别超过4个595.否则速度会慢的可怕。我现在1个595.写1602都可以丢掉延时函数了。
       这一次硬件设计的比较简单,但是IO全反了。所以需要占用额外的CPU时间修正,但是毕竟方便洞洞板嘛。还有大家别看到我给A和B赋了好几次值而去“优化”代码。如果您“优化”的话,那么就根本驱动不起来,因为51的加法减法乘除都要经过ACC和B,如果不去重新赋值的话,那么就会发生改变的现象。不过我这种位寻址软件修正可比那种xx=xx & xx的效率高多了。如果我这么写的话。恐怕刷一个屏幕没1秒下不来啊。12T的51就这个速度……
       不过这一次焊板子实在是太仓促了。对比度电位器焊在液晶下面,结果初始化成功了显示两排方块。晕了半天。调试半天还是没用。后来捅了一下背面就好了……晕……!
       上代码:
#include <stc89c5x.h>//STC89C52

//串行驱动1602,powered by 595
#define LCD1602_BACKLIGHT        P1_3//背光
#define LCD1602_SDA                        P1_0//数据输入
#define LCD1602_SCK                        P1_1//移位时钟,SHCP,11pin
#define LCD1602_SCL                        P1_2//锁存时钟,STCP,12pin

/*
* 硬件连接:
* 74HC595 Q7 - 1602 RS
* GND - 1602 RW(595没有输入功能,所以判定忙只能靠延时,另外就是MCU的速度比较的慢。所以也可以直接去掉延时。但是在STC12系列上的表现,我可不知道会怎么样
* 74HC595 Q6 - 1602 EN
* 74HC595 Q5~Q2 - 1602 D5~D7(这一次硬件设计不合理,才只能搞软件修正了。不过好处就是直接就可以洞洞板上对着联,减少了烧坏595的概率。坏处就是CPU时间消耗的多了点。但是可以取消延时函数啦~
* 1602 D1~D4 直接悬空
* LCD_BACKLIGHT加一级PNP三极管射随器加到液晶的A上,如果无需调光可以去掉这一部分电路和代码
* 至于595的连接,只要不弄反SCL和SCK,就没有问题啦~
*/

__sbit  __at  0xE0 A_0;//方便位操作,硬件设置真的是败笔 - -
__sbit  __at  0xE1 A_1;
__sbit  __at  0xE2 A_2;
__sbit  __at  0xE3 A_3;
__sbit  __at  0xE4 A_4;
__sbit  __at  0xE5 A_5;
__sbit  __at  0xE6 A_6;
__sbit  __at  0xE7 A_7;
__sbit  __at  0xF1 B_1;
__sbit  __at  0xF2 B_2;
__sbit  __at  0xF3 B_3;
__sbit  __at  0xF4 B_4;
__sbit  __at  0xF5 B_5;
__sbit  __at  0xF6 B_6;
__sbit  __at  0xF7 B_7;

unsigned char PWM_Cycle=0;//PWM占空比
unsigned char PWM_T=0;//PWM当前所处周期
unsigned char OutBuf=0xff;//输出缓冲
#define        LCD_OFF         lcd_wcmd(0x08)
#define        LCD_CUR         lcd_wcmd(0x0E)
#define LCD_FCUR        lcd_wcmd(0x0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x,y;
for(x=n;x>0;x--)
for(y=100;y>0;y--);
}

void Send595()
{
        unsigned char i,j;
        j=0x80;
        LCD1602_SCK=0;
        for(i=0;i<8;i++)
        {
                LCD1602_SDA=OutBuf & j;
                j=j>>1;
                LCD1602_SCK=1;
                LCD1602_SCK=0;
        }
        LCD1602_SDA=1;
        LCD1602_SCL=0;
        LCD1602_SCL=1;
}
void lcd_en()
{
        //OutBuf=OutBuf|0x40;//E=1
        B=OutBuf;
        B_6=1;
        OutBuf=B;
        Send595();//输出数据
        B=OutBuf;
        B_6=0;
        OutBuf=B;//E=0
        Send595();
}

/**********************************************************/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i)
{
//写命令
        B=OutBuf;
        B_7=0;//RS=0,RW=0;
        OutBuf=B;
        Send595();
//--------------
        B=OutBuf;
        ACC=i;
        B_2=A_7;//D7=D7
        B_3=A_6;//D6=D6
        B_4=A_5;//D5=D5
        B_5=A_4;//D4=D4
        OutBuf=B;
        Send595();
        lcd_en();
//================
        ACC=i;
        B=OutBuf;
        B_2=A_3;//D7=D3
        B_3=A_2;//D6=D2
        B_4=A_1;//D5=D1
        B_5=A_0;//D4=D0
        OutBuf=B;
        Send595();
        lcd_en();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i)
{
//写数据
        B=OutBuf;
        B_7=1;//RS=0,RW=0;
        OutBuf=B;
        Send595();
//--------------
        B=OutBuf;
        ACC=i;
        B_2=A_7;//D7=D7
        B_3=A_6;//D6=D6
        B_4=A_5;//D5=D5
        B_5=A_4;//D4=D4
        OutBuf=B;
        Send595();
        lcd_en();
//================
        ACC=i;
        B=OutBuf;
        B_2=A_3;//D7=D3
        B_3=A_2;//D6=D2
        B_4=A_1;//D5=D1
        B_5=A_0;//D4=D0
        OutBuf=B;
        Send595();
        lcd_en();
}

void lcd_putcha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
{//写一个字
        lcd_wcmd(0x80+addr);
        lcd_wdat(ch);
}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char *l1,unsigned char *l2)
{//写一屏幕
        unsigned char i=0;
        lcd_wcmd(0x80); //显示地址设为80H(即00H,)上排第一位
        for(i=0;i<16;i++)
        {
                lcd_wdat(l1[i]);
        }
        lcd_wcmd(0x80+0x40);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为0xc0,即下排第1位
        for(i=0;i<16;i++)
        {
                lcd_wdat(l2[i]);
        }
}

void lcd_cls()
{
        lcd_wcmd(0x01); //清屏延时函数可以省略
}
//米有读函数,但是功能可以由上面的函数扩展哦~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20);
        lcd_en();//唤醒
        lcd_wcmd(0x28); //四位,5x7
        lcd_wcmd(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cmd(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_wcmd(0x01); //清屏
        //调试的时候被设计失误的对比度电位器坑死了:就是两排小方块死都不显示
        //查了半天都不知道
        //最后捅了下电位器就正常了……
}
void PWM() __interrupt 1 __using 1
{
        ET0=0;
        TF0=0;//CLR
        TR0=0;
        EA=0;
        TH0=0xFC;TL0=0x00;//十级调光,频率400Hz
        if(PWM_T>10) {PWM_T=0;}
        if(PWM_Cycle>PWM_T){ LCD1602_BACKLIGHT=0;}
        if(PWM_Cycle<PWM_T)  {LCD1602_BACKLIGHT=1;}
        PWM_T++;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
{//主函数

        TMOD = 0x01 ;
        TH0=0xFC;TL0=0x00;
        TR0=1;ET0=1;
        EA=1;//开中断
        //-----------------
        lcd_init();
        PWM_Cycle=10;//背光100%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lcd_display("  Hello world!  ","Serial mode 1602");
                delay(2000);
                lcd_display("Drive by 74HC595","Design by rgwan ");
                delay(2000);
                lcd_display("Website address:"," www.rwzy.co.cc ");
                delay(2000);
                lcd_display("Backlight Ctl by","  T0 PWM 400Hz  ");
                delay(2000);
        }
}

补上低清无码ImageMagick压制图……

自己DIY的最小系统,旁边是串口转接器。这个板子上有两个晶振跳线选择
外加一个外界晶振。现在这个晶振跳在内置的11.0592上。

背面,没布局好,那飞线……
接口在左边是GND,VCC,BACKLIGHT.前面是SCK SCL SDA.
万致远原创。第二发于amoBBS(OURDEV)转载请注明出处~
下一次做一个串行驱动12864……

网友:
lz 可以去看下 cowboy的,只要2个io驱动1602。。。

网友A:
当然,总结一下几个方案:
2个io+cowboy阻容电路
2片74164,也是2个io驱动,
3个io+2片595,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总结一下几个方案:
2个io+cowboy阻容电路
2片74164,也是2个io驱动,

我用了一个595~
3个IO+一个595一样行。
如果不考虑利用率的话。
可以把 SCK和SCL短上。程序再次改动一下。就OK啦~
所以刚才实验两个IO+一个595也行。就是程序要改动一下。加上调背光就三个IO

网友B:
如果你的桌子是真实木的话,桌子远比你的这个设计更给力。
好象不是真实木的。

网友:
莫非不能像avr那样直接用四线驱动起来?刚接触51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桌子是真实木的话,桌子远比你的这个设计更给力。
好象不是真实木的。 ...

对不起,是真的实木……
我爸自己买木料操刀设计的……
钉子的痕迹都有。还有,你歪搂了……

网友(2013-09-07):
the code is very difficult to port and risky because of the use of ACC / B.

some suggestions:

__sbit  __at  0xE0 A_0;//方便位操作,硬件设置真的是败笔 - -
__sbit  __at  0xE1 A_1;
__sbit  __at  0xE2 A_2;
__sbit  __at  0xE3 A_3;
__sbit  __at  0xE4 A_4;
__sbit  __at  0xE5 A_5;
__sbit  __at  0xE6 A_6;
__sbit  __at  0xE7 A_7;
__sbit  __at  0xF1 B_1;
__sbit  __at  0xF2 B_2;
__sbit  __at  0xF3 B_3;
__sbit  __at  0xF4 B_4;
__sbit  __at  0xF5 B_5;
__sbit  __at  0xF6 B_6;
__sbit  __at  0xF7 B_7;

no need for any of that.
void Send595()

Provide a parameter to Send595 to simply it

void lcd_en()

consider routing LCD_EN separately.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i)

it is overly complicated, because of the way you set up your hardware.

I would adopt an approach that allows you to do either 4 or 8 bit wiring to the lcd.

网友(2013-10-12):
马克一下 哈

网友:
你的电路焊接的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