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KEIL UV4 为什么只有MAIN.C可以设置中断

楼主(2012-07-12):
我使用的是KEIL UV4 这个版本

然后 这么一个程序

在调试模式下,只有MAIN.C可以设置中断,其他程序无法设置中断,不知道为什么,如下图

可以看到在MAIN.C下出现了中断标志,但是在INPUT.C下,中断选项就无效了

网上评论看了,说是OUTPUT下关闭debug information 和browse information,然后再开启就可以了,这样做确实可以在编辑模式下设置中断,但是一旦到了调试下,中断标志就没了。。。

我想问问阿莫上的高手朋友,我该怎么做才能在多文件的情况下设置中断,要是把那么多代码都放一个C文件下,看代码实在是太痛苦了。但是分开了,又没办法调试了。。。。怎么办啊

楼主:
。。。。。。。。。。。。。。。。。。。现在太晚了?没人看?

网友:
通常都是包含.h文件,想楼主这样包含.c文件的真不多见!你把.c文件包含在main.c中,那么其他的.h文件还有什么用。不能中断,也许和你包含有关。

网友:
最好吧文件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呀!

楼主:
不好意思,我原本是包含.H的文件的,在一个帮助帖里看到,说是包含.C就可以仿真了,所以我才全部修改成了包含.C,不过还是没用

网友:
不是设置不了,是你那段程度没被编译吧,才不能设置中断。 或者确切的说,你这段程序是无用处的,或是软件仿真无限制等待的死循环。 回头上电脑看看,我用的也是这版本

网友:
我自己的文件可以设中断。 具体原因,应该 是你那段代码在程序中属于多余代码,未被编译

楼主:
谢谢,那我对照下汇编看看,是不是编译器编译后成了多余代码

楼主:
还是不行,要说是代码不行,不可能整个文件的代码都是多余代码吧,我把文件打包上来吧,不过水平很烂,见笑了,呵呵,而且似乎编译也出了问题。。。我上传2个包,一个是12号的,一个是3号的,3号的可以运行,但是文件太长了,所以拆开多个文件,结果就成了12号的包,搞不清楚状况了,而且还没办法调试,所以才发的帖,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下载了12号的程序。有一些BUG。我只是修正了一下。可以调试了, 但其中很多警告,全部是变量重复定义的。  MAIN.c以外的其它C文件是可以设置断点的,如图。定义的如sbit XX=XX的定义语句放在。H文件里比较好。而 声明的语句如bit XX,uchar XX放在.C里好一点,跨文件引用变加extern bit xx,uchar XX 。以上为个人想法,本人是做硬件的,软件纯为个人爱好。

楼主:
请问你是做了哪些修改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

网友:
我下下来是这样的情况。芯片没选择,我选了下89S52, man.c中声明了extern MAIN_KEY;
input.h下的前面七个变量全声明了extern ,但是编译会警告这些变量重复定义,说明没声明好,导致重复。 可以软件仿真,软件还有很多问题。 就是这些警告。

网友:
我又做了一些修改,把原来加的MAIN_KEY这句又删掉了。其它的做法是同10楼那样的方法。编译已完全通过。无错误,至于功能是否实现,没有深入看。

楼主:
谢谢,谢谢,真的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