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 Pro倒出G码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7-13):
在ArtCAM Pro倒出G码后,加载到MACH3中,用鹿原雕刻机LY2115B雕刻,怎么雕刻出的字是反的啊?诚心请教。。。

网友:
xyf轴电机线换2根,左右顺序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ArtCAM Pro倒出G码后,加载到MACH3中,用鹿原雕刻机LY2115B雕刻,怎么雕刻出的字是反的啊?诚心请教。。。

这个要看你的是怎么反的。如果是单纯的x或者z轴反的你可以在mach3软件设置里修改x或y(反了的)轴的正反的定义的信号引脚。xy都反了就都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ArtCAM Pro倒出G码后,加载到MACH3中,用鹿原雕刻机LY2115B雕刻,怎么雕刻出的字是反的啊?诚心请教。。。

先判断机器是否接反,在mach3里面用键盘控制方向。看屏幕上的路径和你雕刻机上的是否一致。不一致就是接反了,或者设置错误。

楼主:
嗨,现在在ArtCAM Pro仿真是正常的,把G码导入MACH3,显示界面上看见也是正常的,就是刻出来的东西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现在在ArtCAM Pro仿真是正常的,把G码导入MACH3,显示界面上看见也是正常的,就是刻出来的东西是反的; ...

你在mach3 里面的设置的问题,反的轴的+ — 设置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现在在ArtCAM Pro仿真是正常的,把G码导入MACH3,显示界面上看见也是正常的,就是刻出来的东西是反的; ...

找到我发的图的设置界面。 设置》》端口/针脚
按照我发的图自己根据自己情况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5-02-12):
早看到就好了,现在已经换了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