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楼主(2012-07-13):
我总结
1、开机初始化,进入透传模式
2、心跳包,检测是否在线
3、自动重连,当检测到不在线的情况
4、对数据缓存的操作

还有什么呢?

网友:
非主要的一堆

网友:
5、基站精确定位,AGPS;
6、数据透传中进行远程重新配置DTU;
7、GSM远程配置功能;
8、假链接预防机制;

这是深圳的一家公司DTU200的几个特色功能,也非常实用;

网友:
其实楼上说的那个第8点我比较在意!怎么判断呢?我现在用的是ppp拨号到网上,用的是外部协议栈.

网友:
嗯,那你的这种方式貌似更容易出现掉网,无法传数据的场景

网友A:
PPP拨号方式上网是目前大部分的DTU采用的方式,这种做法有些年代了,缺点大概如下:
1. 首先就是前面说到的无法检测假链接;不过很多厂家也有办法规避;
2. 无法适应国外很多地区直接使用DTU,有很多国家不支持这种方式上网,导致这类DTU在国外哑火。

我们的DTU200和HQD300由于直接采用APN帐户联网,在数传性能、稳定性和适应性都大大提高,大家如果有类似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PP拨号方式上网是目前大部分的DTU采用的方式,这种做法有些年代了,缺点大概如下:
1. 首先就是前面说到的 ...

大部分的DTU采用的是PPP方式,你们家采用的是APN方式。

其中PPP方式的流程是什么,APN的流程是什么,区别在那里,APN又是如何能够比PPP更能发现假连接的?

作为专业的模块推销者,也给我等小白科普一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DTU采用的是PPP方式,你们家采用的是APN方式。

其中PPP方式的流程是什么,APN的流程是什么,区 ...

同问,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DTU采用的是PPP方式,你们家采用的是APN方式。

其中PPP方式的流程是什么,APN的流程是什么,区 ...

太谦虚了

网友:
PK一下就知道,谁才是数据之王。

网友:
不是不想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说到整个流程,估计苹果猫大侠比我更清楚,用PPP方式来做DTU,要求控制的MCU可以支持PPP拨号协议解析、支持TCP/IP协议栈,在拨号成功后,获取了APN网络的动态IP地址,就可以发出SOCKET连接来做通讯了,因此,DTU没发一个数据包都会从串口经过MCU然后到发给GPRS模块,中间需要经过PPP协议解析,MCU的包转发,然后才是发到GPRS协议栈、APN网络、再到INTERNET。

现在大部分DTU开发者也有用OPEN AT来做的,这种方式省掉了一个MCU芯片,少了中间的数据转发,但是对于开发者对二次开发包的技术掌握要求比较高,鲜有公司能做到。

另外的公司大部分直接用AT指令来实现,通过MCU截获用户的AT指令请求,然后再根据模块的指令请求格式来拼数据发给GPRS模块。这种方式是最常见的一种。

在模块内部检测死连接,是对MAC层协议栈消息做分析,在发生很多错误数据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是否是死连接了。

网友:
lqs10:
wo ca,你这个好高深哟,搞不懂了,难道你家的gprs上网不需要tcp?

连协议栈都不需要,绝对高科技,等你说说.

网友(2012-08-17):
我看到的还有:数据中心域名解析;远程参数配置、固件升级;远程短信/电话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