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牛,你是如何实现在家里远程使用单位的电脑?

楼主(2012-07-13):
现在单位一般都是一个大的局网,用一个或者几个公网的IP接入互联网,家里用的拔号宽带,如何用最小的成本使用单位办公室的电脑啊?

网友A:
端口映射或者VPN。

网友B:
搜索teamviewer
这个软件应该可以

网友:
VPN造价比较高,一般可以设置个DMZ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teamviewer
这个软件应该可以

貌似这个软件要钱的吧,穷人的请绕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映射或者VPN。

做端口映射,貌似在进入到单位的服务器里设置,不想为这小事惊动上头。VPN貌似可贵的一说。。。。。P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端口映射,貌似在进入到单位的服务器里设置,不想为这小事惊动上头。VPN貌似可贵的一说。。。。。PASS. ...

你家里买个能刷OpenWRT/DD-WRT/Tomato的路由,淘宝不到200块就搞定了,里面有两个功能,一是PPTP VPN服务端,二是动态域名。
先去绑定个动态域名,然后在公司的电脑设置VPN拨号连接家里的路由器,打开断线自动重连,这样在家里就可以直接访问公司电脑的VPN IP地址了。
然后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操作,或者装个VNC,都很方便。

网友:
虽有高人指点,仍感觉很难掌握。还不如在单位多泡一会儿再回家,回到家里就别去想单位的事。

楼主:
承蒙高人指点,立志实现这种方式,与灰鸽子划清界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蒙高人指点,立志实现这种方式,与灰鸽子划清界线。

要求你家里有公网IP或能映射
有一个软件叫softether
在公司里安客户端,家里安服务端
再一个家里的花生壳这类东西
然后就是远程桌面这类了,win2003下极稳定的

网友:
好像向日葵就是干这个的,还是花生壳的那个公司的产品,应该有免费版的,楼主看看

网友C:
http://www.teamviewer.com/ 对个人是免费的

网友:
splashtop可以支持苹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teamviewer.com/ 对个人是免费的

谢谢这位大神,用上了TEAMVIEWER,现在A机联着B机,能把B机的屏幕传到A机上来,而操作一下B机再联一次A机,出现了一种很奇异的现象,见下截图。这就是传说中的递归么?相当天两面镜子平行放置,那就是镜子里有着无数的镜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神,用上了TEAMVIEWER,现在A机联着B机,能把B机的屏幕传到A机上来,而操作一下B机再联一次A机 ...

楼上, .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道理, 两面镜子对立放,  这个有些远程监控的味道,

我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用个什么专业的词汇来说明这个现象, 只有这么说:  B传到A 的图像, 再由A 的桌面传又到了B ,,B-A, A-B  ,反复了…… (无论怎么反复,都只有桌面图像)

似乎我还是没说清楚, 见笑了

我记得还有个功能开关的,这个是很多人用来做演示用的, 找到那个功能, 就不会有这种图像出现了, 还是08 年用过的,, 后来没怎么用过 ,现在也没什么时间帮你试, 暂时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