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误码率多少算合格

楼主(2012-07-13):
用9600的波特率发送,每500ms发送一帧数(140字节),比如说发送了1000帧,正确接收到999帧,误码率就是1/1000=0.1%。这样的串口可以用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标准啊?

网友:
没什么问题,如果是能避免的原因导致误码,最好解决掉

网友:
你这个误码率是实测得到的结果么?在实验室条件下,保证每次发送数据之间的间隔足够就不会有错,在数据脉冲的中点采集信噪比最大,但是FPGA这么快的时钟就算在脉冲中心错开一点的位置采样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1% 并不是说100个就会错1个

连续发送的数据越大,出错的概率就越大。

网友:
另外根据香农的信息论,信息速率小于信道容量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完全无失真。到底合不合适就看你的系统容错情况了,要求高就CRC校验,要求不高比如采集个室温,突然穿过来个100度,错了就错了。通过复杂的编码可以降低传输的错误,就看值不值了

网友:
我记得串口通信的误码率不是这样算的,同步是从每帧的开始算起的,帧与帧之间是离散的,所以没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