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尖刺 该如何消除?

楼主(2012-07-13):
如下图  输出5V  有0.8V 的尖刺, 加2u  或104 电容 均不能消除

网友:
你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地線佈線不好。或者測量的接地位置不對,應在Cout電容。

网友:
上一下你的电路啊

楼主:
用软件设计的电路

网友:
电容不成,上电感。
会设计开关电源,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真不知你是怎么学的。

网友:
试试磁珠

网友:
省事的做法是滤波器

网友(2012-08-25):
自己多试试就可以,不试你怎么知道怎么样才能消除呢?

网友:
共模噪声啊,还有探头地线的感应噪声啊,把探头那个带鳄鱼夹拔掉直接搞个短线接地啊

网友(2013-07-30):
把地分开。

网友:
很难完全消除吧!

网友:
D1换UF4007

网友:
这个是噪声,改进测量方法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2013-10-12):
地线干扰,飞线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