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连接传数据

楼主(2012-07-13):
请教: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在没有网线的情况下,有哪些方法可以传送数据资料?

网友:
U盘比较好

楼主:
先谢谢;
我数据太大,就想知道有没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有没连接方法;
不是移动硬盘之类的东东。。

网友:
USB电脑共享连接线

http://www.360buy.com/product/538834.html

网友:
有那种 USB-USB bridged cable,或者叫 USB networking cable。中文叫 USB对拷线 或者 USB 联网线。

注意啊,可不是普通的USB延长线。。。有桥接芯片的,比如PL2501的····

网友A:
串口线也行, 然后设共享, 然后在网上邻居里拷...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线也行, 然后设共享, 然后在网上邻居里拷...

人家都说 数据量大了,用串口线跑56K,拷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
移动伴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说 数据量大了,用串口线跑56K,拷到什么时候啊

串口线可不是跑56k,很容易上115200bps,再高也是可以的。
并口交叉线快些,能达到1-2Mbps

楼主:
最近搞到二十来个大功率开关电源,功率100W左右。
有5V10A 12V6A 24V2A之类的,便宜出售,25元一个。你可以从这个进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63364026

纹波大不。。。。fsclub

网友:
建个局域网不就OK了?速度飞快。

网友:
想说互换硬盘来着,发现硬盘大小不一样

网友:
一根交叉网络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