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搭出的频率计,付multism仿真

楼主(2012-07-13):
1.        设计一个3位十进制频率计,其量程范围为1MHz。量程分10kHz、100 kHz、1MHz三档(最大读书分别为9.99 kHz、99.9 kHz、999 kHz),量程自动转换规则如下:
①        当读数大于999时,频率计处于超量程状态,此时显示器发出溢出指示(最高位显示F,其余各位不显示数字),下一次测量时,量程自动增大一档。
②        当读数小于090时,频率计处于欠量程状态。下一次测量时,量程自动增大一档。
2.        显示方式如下:
①         采用记忆显示方式,即计数过程中不显示数据,待计数过程结束后,显示计数结束,并将此显示结果保持到下一次计数结束。显示时间应不小于1s。
②        小数点位置随量程变化自动移位。
3.        送入信号应是符合CMOS电路要求的脉冲或正弦波。
4.        设计符合上述功能的频率计,并用层次化方法设计该电路。
5.        控制器、计数器、锁存器的功能,用功能仿真方法验证,还可通过观察有关波形确认电路设计是否完整。
6.        完成电路设计后在实验系统上下载,验证课题设计的正确性。

设计原理框

频率计的时序图

javascript:;
附上multism仿真的原理图,需要详细解释的,小弟一定知无不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申请置酷了 不错啊

谢谢,不过这个小东西,,,,挺一般的,。,您老的头像很别致啊,哈哈

楼主:
,这是整体的电路图

网友B:
这个频率计的误差有多少? 我这有个80M的正弦波要计数;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计的误差有多少? 我这有个80M的正弦波要计数;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

这个做的不是特别完善,在有的电脑上可以,有的电脑上就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