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JLink V8固件升级的另一种方法

楼主(2012-07-13):
如诸位大虾讨论的,Jlink固件从4.4版本后开始查验GDBFull,导致国产版的通讯不成功。我刚才冒然升级到4.5就中了着。搜了半天,发现已有的解决方案是把固件里的GDBFull去掉。我想到的方法是把JLinkARM.dll的GDBFull改了,反正只要找不到GDBFull就没事。随便用个二进制编辑软件,把JLinkARM.dll里的GDBFull,改成,例如,GDBFULL。目前试了JLinkCommander和MDK,都好用。PS,如果用MDK,需要把改好的JLinkARM.dll覆盖到Keil\ARM。我刚开始用和谐的,有问题大家交流。

网友:
刚才试了下,果然很强大,寻思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不懂 看着记住了!

网友:
用V7的飘过,表示没有压力!!

网友:
用着麻烦,早不用了

网友:
有一段时间没有用jlink了

网友:
好,有空试试

网友A:
为啥我在JLinkARM.dll文件里找不到GDBFull?

网友(2012-08-15):
试了,我的不好用

网友:
这个方法有用。

网友:
这个要MARK,没准哪天不小心升级后就得靠这个了

网友:
简单的好。希望把改好的DLL,发上来,供大家直接使用。

网友:
知道了,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啊?

网友:
mark,以备后查

网友:
最近V7也中招了………………

网友:
去试试,V7能升级到V8么

网友(2012-09-29):
经验证此方法无效,用4.35老版本的dll文件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在JLinkARM.dll文件里找不到GDBFull?

需要用专门的软件打开dll文件。

网友:
試了一下成功了.,謝謝分享...

网友(2013-02-01):
灰常感谢楼主啊,我还以为jLink又崩掉了……

网友:
谢谢,下次升级jlink的时候会用到的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楼主(2013-03-04):
这个方法或许还可以借鉴, 实际V8固件,我认为最好,的升级办法是烧一个可以设SN的版本. 自定的SN不在官方的黑名单里, 可以任意升级.

网友:
还是修改固件来的彻底

网友(2013-12-18):
mark,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2014-07-01):
在 IAR6.4 下该怎么改呢?

网友:
好像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