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键盘无法输入,始终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请指点...

楼主(2012-07-13):
我爱捣鼓,最近看上单片机了,先买的开发板51兼容avr,再自学的AVR,然后发现板子上AVR后io有点坑爹,还是原配的好,无奈又整51。发现AVR的代码(网上找的)结构清晰,看着舒服,也容易看明白,51就有点乱了。最近网上找了段代码,说是完全通过,结果完全无法正常运行。细看了下,代码就不全。经过增添和修改能正常运行了,当初能进入设置,各项功能也正常,后来改成带小数点能显示温度正负的代码,就出问题了,按键无法正常输入,不能进入设置功能,硬件没问题,水平太有限,没有仿真器,软件调试好像按键代码那:while(!key1);这个key1总是0,无限卡在这里,看不出代码哪里不对,请高人指点指点吧。忘了交代了,是个万年历带温度显示。代码如下:
//1602+ds1302+18B20万年历显示温度星期(按键有错误,无法调整设置)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key1n,temp;
uint flag;//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值。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rs=P2^4;
sbit en=P2^6;
sbit rw=P2^5;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led=P2^6; //LCD背光开关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3^4;
sbit SCLK=P3^6;
sbit RST=P3^5;

sbit DQ=P1^3;//ds18b20 端口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ACC累加器=A
ACC.0=E0H

ACC.0就是ACC的第0位。Acc可以位寻址。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但是,这个存储单元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单片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很多运算都要通过ACC来进行。以后在学习指令时,
常用A来表示累加器。但有一些地方例外,比如在PUSH指令中,就必须用ACC这样的名字。
一般的说法,A代表了累加器中的内容、而ACC代表的是累加器的地址。
***************************************************************/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3^1;  //设置键
sbit key2=P3^2;  //加键
sbit key3=P3^3;  //减键

//sbit buzzer=P1^2;//蜂鸣器,端口低电平响。蜂鸣器坏掉,暂时不用。

/**************************************************************/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 while(i--);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2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ms(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m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ms(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ms(5);
}

/******************************************************************/
/*                    读一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ms(5);
}
return(dat);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ms(5);
  DQ = 1;
  dat>>=1;
}
delayms(5);
}

/******************************************************************/
/*                   读取温度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value=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2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over***********************/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0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4);//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07);//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0x88,0x01);//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0x8c,0x10);//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int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int xs,gw,sw,fh,bw;
        bw=dat/1000+0x30;//取得百位数字。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sw=dat%1000/100+0x30;//取得十位数字
        gw=dat%100/10+0x30;//取得个位数字
        xs=dat%10+0x30;//取得小数位数字

        if(tflag==0)
            fh=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h=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bw==0x30)
           {bw=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sw==0x30)
                  {sw=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fh);
        write_1602dat(bw);
        write_1602dat(sw);
        write_1602dat(gw);
        write_1602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_1602dat(xs);
   write_1602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1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5);//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8);
    //buzzer=1;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0x07);//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4);//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1);//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5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加键key2----------------------------
        if(key1n!=0)//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5);
        if(key2==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 delay(8);
   // buzzer=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8,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减键key3,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key3==0)
        {
        delay(5);//调延时,消抖动
        if(key3==0)
        {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 delay(8);
   // buzzer=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8,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Init_DS18B20();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led=0;           //打开LCD的背光电源
   // buzzer=0;//蜂鸣器长响一次
   // delay(80);
    //buzzer=1;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_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
   flag=ReadTemperature();//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temp(8,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6,miao);//秒,从第二行第7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3,fen);//分,从第二行第4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0,shi);//小时,从第二行第1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楼主:
接口定义也都没错,另外一种实现这个功能的代码,大部分代码几乎完全一样,没任何问题,就是实现方式不一样,那个没用定时器。

网友A:
你好!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你在设置的时候发生中断又读回来了,所以好像不能设置,你在设置的时候设置一个标志不去读130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你在设置的时候发生中断又读回来了,所以好像不能设置,你在设置的时候设置一个标 ...

哦,谢谢,我试试。呵呵,刚弄这个,还很不熟。。。
我电脑键盘怎么也老卡按不出来啊,NND。其实后来软件仿真调试了下,while(!key1);这里key1是0,无法过去,但按一下放开就应该是1了啊。
还得补充几句:当初改好时,这个代码是可以设置的,就是温度显示是不含小数,只能显示零上,后来把温度改成了含小数能显示正负了,调整了下位置,结果就不能设置了,觉得很奇怪,也没动别的地方啊。
再补充下:胡乱按一会,有时能进入设置。。。

楼主:
把另一个代码也用上定时器了,能设置,就是启动和复位51时刷新慢点
单片机是stc89c52rc

网友:
楼上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你在设置的时候发生中断又读回来了,所以好像不能设置,你在设置的时候设置一个标 ...

好吧,我承认不知道具体的操作, 。我小白一个,以下如说的不对别计较啊,这个没有读1302吧,是把数据写到1302,在这个之前就把定时器停了,但我把停止计时器提前到去抖后确认输入那里,还是不行 。问题又来了,初次改好后原来是可以设置的,当改了温度显示位数和显示正负,以及微调了第二行显示位置,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当初先弄AVR时,也曾这样方式实现这些功能,没遇到问题,改弄51就这个样子了有时偶尔进入设置,出现过一次乱码,后来就没出现了,这个为神马呢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看来高手都不屑于指点新人啊

网友A:
#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key1n,temp;
uint flag;//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值。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rs=P2^4;
sbit en=P2^6;
sbit rw=P2^5;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led=P2^6; //LCD背光开关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3^4;
sbit SCLK=P3^6;
sbit RST=P3^5;

sbit DQ=P1^3;//ds18b20 端口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ACC累加器=A
ACC.0=E0H

ACC.0就是ACC的第0位。Acc可以位寻址。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但是,这个存储单元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单片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很多运算都要通过ACC来进行。以后在学习指令时,
常用A来表示累加器。但有一些地方例外,比如在PUSH指令中,就必须用ACC这样的名字。
一般的说法,A代表了累加器中的内容、而ACC代表的是累加器的地址。
***************************************************************/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3^1;  //设置键
sbit key2=P3^2;  //加键
sbit key3=P3^3;  //减键

//sbit buzzer=P1^2;//蜂鸣器,端口低电平响。蜂鸣器坏掉,暂时不用。

/**************************************************************/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 while(i--);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2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ms(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m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ms(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ms(5);
}

/******************************************************************/
/*                    读一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ms(5);
}
return(dat);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ms(5);
  DQ = 1;
  dat>>=1;
}
delayms(5);
}

/******************************************************************/
/*                   读取温度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value=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2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over***********************/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EA=0;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EA=1;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0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4);//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07);//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0x88,0x01);//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0x8c,0x10);//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int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int xs,gw,sw,fh,bw;
        bw=dat/1000+0x30;//取得百位数字。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sw=dat%1000/100+0x30;//取得十位数字
        gw=dat%100/10+0x30;//取得个位数字
        xs=dat%10+0x30;//取得小数位数字

        if(tflag==0)
            fh=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h=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bw==0x30)
           {bw=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sw==0x30)
                  {sw=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fh);
        write_1602dat(bw);
        write_1602dat(sw);
        write_1602dat(gw);
        write_1602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_1602dat(xs);
   write_1602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1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5);//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8);
    //buzzer=1;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0x07);//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4);//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1);//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5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加键key2----------------------------
        if(key1n!=0)//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5);
        if(key2==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 delay(8);
   // buzzer=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8,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减键key3,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key3==0)
        {
        delay(5);//调延时,消抖动
        if(key3==0)
        {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 delay(8);
   // buzzer=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8,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Init_DS18B20();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led=0;           //打开LCD的背光电源
   // buzzer=0;//蜂鸣器长响一次
   // delay(80);
    //buzzer=1;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_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
   flag=ReadTemperature();//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if(key1n==0)
           {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temp(8,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6,miao);//秒,从第二行第7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3,fen);//分,从第二行第4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0,shi);//小时,从第二行第1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感谢回复。把改过的代码编译了一下,软件仿真不行,下载进51也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