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蜂鸣器制作音乐,求指导

楼主(2012-07-13):
一直不会,想用单片机驱动蜂鸣器播放音乐,一直没有学会,求指导啊,给个教程吧,谢谢

网友:
用蜂鸣器做音乐关键是两点:音调和音长。程序中分别控制这两个因素就能演奏出音乐了。如果自己读不懂乐谱,网上有软件可以自动将乐谱转换成音调和音长的数组,自己去搜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成器

这个东西很好用,LZ你就用这个

网友:
   我也想学!

网友(2013-06-11):
4楼的生成器很厉害,连程序都生成了!示例音乐没看懂!

网友:
楼上直接给出生成器 了啊。。。

还是想要自己研究   主要是控制timer的初始值以及设置每个音的长度吧我觉得

最近想要把PWM和按键音一起搞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