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厂修后优利德UT70D交流还是不归零,买Agilent 还是FLUKE

楼主(2012-07-13):
优利德UT70D返厂维修后,交流档电压和电流还是不归零,再次致电厂家,说是板漏电要300多元换新板。这售后服务算是领教了。一年就要校准一回么,不知道Agilent 和FLUKE的售后服务如何?好的话我想直接买他们的表。几千元的万用手持表,不知道是买Agilent还是FLUKE的好,有经验的朋友请帮忙推荐一下吧。先看中FLUKE F289,不知道Agilent哪款表好。

网友:
FLUKE289C用过,3600元左右,不错;
Agilent的没用过手持的,台式的34401A/6位半的不错,7500左右;

网友A:
FLUKE的17B到手已经6年了,连电池都没换过呢,几乎都忘记这个表是要用电池的。
安捷伦的6位半台表,出厂日期是2000年,送到计量实验室去校准,人家一检测,无需校准,直接出了计量合格证书。

网友B:
这两家都可以,只是289重,费电,开机又慢

网友:
优利德 红外测温仪 UT302D
这就用过,还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个UT70D,几年没校正,数值有点偏,普通的使用将就用用吧。还好手头还有一个日本二手台机和一个葫芦克1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家都可以,只是289重,费电,开机又慢

289开机听说需要8秒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的17B到手已经6年了,连电池都没换过呢,几乎都忘记这个表是要用电池的。
安捷伦的6位半台表,出厂日 ...

17B几年不用换电池啊?看来我用来做家电维修应该够用了,不知道采样速度如何?

楼主:
还有哪位朋友在用UT70D,请看一下你的表交流电压和电流能归零吗?FLUKE的真有效值表也说不归零,但没有我这个严重吧

网友:
不会吧,fluke的电池用的勤的话,半年肯定要换。除非通断测试不多。

楼主:
有用UT70D的朋友吗?请看下你们的交流电压和电流能否归零?

楼主:
今天用返厂维修回来的UT70D做数字功放时发现,电阻档断接表笔怎么不响了,拆开一看维修后的表里面居然有锡渣,不响的原因是与蜂鸣器接触的弹簧少了一个,这回是越修越烂了。

网友C:
越修越烂,给你修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修越烂,给你修好用就行了。

问题是不归零的故障还是没有修好呢,现在又添新故障

网友D:
我用的就是UT70D,将转盘打到交流电压档,然后按RANGE就开始花屏了,修了两次都没有彻底修好。索性又买了个新的,用校验仪试过,还是挺准的,速度也挺快的,就是蜂鸣器太小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7B几年不用换电池啊?看来我用来做家电维修应该够用了,不知道采样速度如何? ...

17B确实省电,我的买了之后一直没换过电池,采样速度还可以,如果用于家电维修,那是绝对没问题的!我现在有一块福禄克的87-V,觉得很好用,开机速度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UT70D,将转盘打到交流电压档,然后按RANGE就开始花屏了,修了两次都没有彻底修好。索性又买了个 ...

你的交流电压档和电流档能归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交流电压档和电流档能归零吗?

刚才看了下,交流电压档没有归零的,电流档可以

网友:
万用表对我的用途就是看看有没有通,有没有电或有没有电压....

从来没用它测量过什么数值之类的。

网友E:
没法,内阻太高了,但这个数值对实际测量没有影响,晚上我看看287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Agilent 手持万用表,用了五六年了,至今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法,内阻太高了,但这个数值对实际测量没有影响,晚上我看看287有没有这个问题 ...

听说开路时真有效值的万用表交流档不归零是正常的,可是我把表笔短路时,电压能归零,电流却没有反映,且值是不断下降到一个数后就不动了。不知道你的F289是什么效果。最近正考虑是花300多元返厂换主板呢,还是买台17B或者189,甚至289。

网友F:
FLUKE也是骗人的,几千块的万用表,10mA一下一律显示0,就是为了蒙混真有效值电路零位的。
当然15B、17B这样的没真有效值电路,没单片机的最低档表没有这种骗人的功能。

网友G:
有空搞一个万用表,性价比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UKE也是骗人的,几千块的万用表,10mA一下一律显示0,就是为了蒙混真有效值电路零位的。
当然15B、17B这 ...

微安档咋个?且不是小于10毫安就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空搞一个万用表,性价比高的

UT61E

网友G:
引用 网友E:
UT61E

多少钱,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性能怎么样

220左右,自己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FLUKE也是骗人的,几千块的万用表,10mA一下一律显示0,就是为了蒙混真有效值电路零位的。
当然15B、17B这 ...

有空上测试图来看下吧,我正在考虑FLUKE呢,UT的表会坏对我没影响,可是当我返厂修后居然还是一样的故障就让我对这家公司失去信心了。

网友:
FLUKE117C就是0~20mA以下显示0,超过20mA才会正常显示。
所以你的优利德起码还在正常范围内,要是福禄克,直接把你骗死。

网友H:
反正就FLUKE115C/117C这两块真有效值表的交流档来说,电流档设有20mA的死区,小于20mA则显示0,电压档没死区,但是无输入的时候显示0.02V左右,每一块都不一样。这些都是真有效值表的通病,其实你这个优利德已经做得比fluke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正就FLUKE115C/117C这两块真有效值表的交流档来说,电流档设有20mA的死区,小于20mA则显示0,电压档没死 ...

不知道安捷伦的如何?有用过的朋友请来讲讲感受

楼主:
http://www.fluke.com.cn/fluke/htmlDocument/category263/index.html  居然没有Fluke 289的介绍,这是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fluke.com.cn/fluke/htmlDocument/category263/index.html  居然没有Fluke 289的介绍,这是为何 ...

http://www.fluke.com.cn/fluke/ht ... gory_547/index.html

楼主:
最近还想入手电桥,请懂行的来指点一下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8185-1-1.html,优利德的电桥UT612相对便宜,可是这次的维修经历让我很是犹豫。

网友H:
电桥同惠的名气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桥同惠的名气最大。

但是拆开看后,怎么觉得比安捷伦的要少很多电容呢?

楼主:
http://bbs.jdwx.cn/thread-1141627-1-1.html,UT又一案例,看来真的不能再花300多元换板了。

网友(2012-08-22):
买Siglent的吧,好像还有示波器功能。
www.siglent.com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返厂维修回来的UT70D做数字功放时发现,电阻档断接表笔怎么不响了,拆开一看维修后的表里面居然有锡 ...

优利德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优利德就是垃圾

鉴于这样的售后,新入手的电桥,我选择了更贵的同惠TH2822A

网友J(2012-10-08):
我也有块UT70D,近十年了没校准过,使用基本正常,国庆节前返厂校准还没回来.希望不要给我修出故障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块UT70D,近十年了没校准过,使用基本正常,国庆节前返厂校准还没回来.希望不要给我修出故障来了 ...

你的UT70D交流档能归零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返厂维修回来的UT70D做数字功放时发现,电阻档断接表笔怎么不响了,拆开一看维修后的表里面居然有锡 ...

要想靠谱还是fluke 话说你那个故障表出尸体不?

网友:
手持上FLUKE,台式上AGILENT,各备一个,够用一辈子.
手头有个UT60B,测了一下,AC可回零.
一分钱一分货,不好怪UT.

网友:
感觉FLUKE的还可以,也有低档带有效值测量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想靠谱还是fluke 话说你那个故障表出尸体不?

要尸体有什么用?工厂要300多元给我换板我都没动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尸体有什么用?工厂要300多元给我换板我都没动心了

手里有个壳摔坏了……虽然挺垃圾的 但是当个炮灰表还成 有便宜的尸体就收一个…… 而且话说我用表基本用不到电流档 所以这个如果只是电流档的我问题我拿来用基本没影响

网友K:
引用 楼主:
要尸体有什么用?工厂要300多元给我换板我都没动心了

三百多换板子不是坑爹呢么……我手里那个当年220包快收的 8.5成新吧…一切正常还带包装表笔 你这个换个板就300……买个二手都能买九成新的了……现在这个表淘宝全新才500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百多换板子不是坑爹呢么……我手里那个当年220包快收的 8.5成新吧…一切正常还带包装表笔 你这个换个板 ...

是的,再说如果要换新,我就直接上FLUKE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再说如果要换新,我就直接上FLUKE了

换fluke的话没必要换新的 二手fluke照样很好用而且带fluke终身质保,宁可买二手 87 115 117 也不要全新15b 17b 15 17都是优利德代工的…搞不好还是cob封装的牛屎片…速度死慢……最具性价比的就是二手87系列了……或者二手187 189 不过这个就有点贵了,话说你70d要便宜出尸体的话联系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fluke的话没必要换新的 二手fluke照样很好用而且带fluke终身质保,宁可买二手 87 115 117 也不要全新15 ...

优利德给FLUKE代工啊,那买二手的要怎么避免买到它代工的?还有这个终生保修是怎么搞?直接发给厂家修吗?这个尸体我暂时还有用,不好意思了

网友:
表示手头常用的安捷伦不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优利德给FLUKE代工啊,那买二手的要怎么避免买到它代工的?还有这个终生保修是怎么搞?直接发给厂家修吗 ...

高端的很少有优利德代工的,优利德代工的主要是15b 17b之类的低端货 11x应该就不是了 87x 17x 18x 28x也应该不是,终身质保直接给北京fluke售后打电话就ok……

网友L:
以前也发現一台电表的电压电流档无法歸零,在加強地线和濾波之后仍然无效,在查看芯片资料及比对电路板和数值之后,发現少了复位用的电容并且也沒佈上PCB,接著用銀絲线引出线接上这复位电容,从此可以歸零。
情況不一定与楼主相同,參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端的很少有优利德代工的,优利德代工的主要是15b 17b之类的低端货 11x应该就不是了 87x 17x 18x 28x也 ...

有这种售后,看来买二手也无忧了。不过拆过机的不知道还能否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也发現一台电表的电压电流档无法歸零,在加強地线和濾波之后仍然无效,在查看芯片资料及比对电路板和数值 ...

谢谢指教!不过我这表之前是可以归零的,应该不是要加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售后,看来买二手也无忧了。不过拆过机的不知道还能否保修

只要没动过烙铁就可以 外面是没有封条的……

楼主:
有谁有FLUKE 189要出的请说一下,淘宝上卖1400元不知是不是贵了

网友J:
刚试了下,我的UT70d也不能归零,但读数会自已慢慢减少到1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试了下,我的UT70d也不能归零,但读数会自已慢慢减少到1位数

那还算可以,可我的是表在三位数跳动

网友M:
ACV交流档 输入电阻有1M,悬空不归零很正常,表笔短路试试

AC mA uA档不归零就是有问题了

DC mV 通常是高阻输入,显示OL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M:
ACV交流档 输入电阻有1M,悬空不归零很正常,表笔短路试试

AC mA uA档不归零就是有问题了

我就是纳闷了,AC 10A 档都不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