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重发机制

楼主(2012-07-13):
A模块发送数据给B模块,B成功接收数据并执行,同时返回ACK数据包给A模块,但是A模块没有收到这个ACK,必然在超时后会重新发送数据包给B模块,此时B模块又成功接收并执行,同时也返回ACK给A模块,但是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实际A只传了一次命令给B模块,但是B却执行了2次,这样会造成错误,大家有没有好的重发协议,既可以保证完全传输,又不会错误执行

网友:
如果担心,那就用流水号

网友:
A给B的指令直接跟详细的数据,具体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B已经在这个程度了,就不执行;

楼主:
A和B模块只是起到数据传输的作用,并不会分析数据内容,

网友:
最好加上个时间印

网友:
参考TCP协议,其中的坚持定时器。就是防止发送方收不到ACK,而进行询问的。

网友:
可以参考USB Protocol DATA0/DATA1 Toggle方式
正确流程如下:
A->B DATA0+Payload,B收到返回ACK,A正确收取ACK,下一次A->B DATA1+Payload,...
传输出错如下:
第一次 A->B DATA0+Payload,B收到返回ACK,A收取ACK失败导致Timeout,A重传A->B DATA0+Payload,这时候B收到就知道是重传的数据 由于之前B已经成功接收故忽略该包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