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简易文本显示器V1.0

楼主(2012-07-13):
功能:
1.读取设置西门子S7-200寄存器,包括vb vd vw,可以设置显示位数,当超出时全部显示为9(市售文本显示器中没有)。
2.设计文件可以用加密方式保存,绝对安全(求破解,呵呵)

使用:
1.使用Proteus 7.8 仿真
2.测试下载时需要虚拟串口把 界面编辑软件和仿真连接起来
3.TxTPAD'HMI.exe使用.net编写 需要NET Framework v4.0.303319运行库,启动比较慢,这个工具还可以用来制作说明书中的液晶截屏,完整版的参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9122-1-1.html

因为这是一个合作项目不方便开源,不过也可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只是一个初级版本,单片机程序很可能存在bug。

设计图

运行图

参数输入

仿真+上位机

网友:
OK!记下了!

网友A:
LZ 你做的简易文本 支持几个厂家的通信协议啊?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做的简易文本 支持几个厂家的通信协议啊?

暂时只支持 西门子s7200  ,后面准备加lg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只支持 西门子s7200  ,后面准备加lg的

协议代码是写死在单片机里还是需要下载到单片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代码是写死在单片机里还是需要下载到单片机里?

写死的,屏幕数据是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死的,屏幕数据是下载的

哦,那这样就只能支持固定的协议了。我现在也在研究文本显示器,发现商品化的文本都能够支持很多plc或者控制器的协议,在初次下载时候就把通信协议一起下载进去。貌似这个比较难处理。

网友:
三菱的协议好破解吧,三菱的有人做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这样就只能支持固定的协议了。我现在也在研究文本显示器,发现商品化的文本都能够支持很多plc或者 ...

那这个应该是更新单片机的hex文件了,就是烧写单片机的程序吧

网友B:
楼主!  上位机的编辑的LCD数据是如何组织的?  下位机是如何解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上位机的编辑的LCD数据是如何组织的?  下位机是如何解析的?

就是一个链表 比较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链表 比较简单

直接将组织好的链表的数据下发到 下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组织好的链表的数据下发到 下位机?

对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呵呵

还能讲讲数据结构是如何定义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应该是更新单片机的hex文件了,就是烧写单片机的程序吧

确实是使用iap更新程序。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够把每种不同的控制器的数据格式进行抽象,每次更新协议时候仅仅只是更新和协议相关的代码。貌似会涉及到代码绝对定位啥的,有机会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使用iap更新程序。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够把每种不同的控制器的数据格式进行抽象,每次更新协议时候仅 ...

可以用高性能的片子
跑lua脚本 这个比较好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改天试试!

网友:
我也准备设计文本显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