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电容耐压值?有实际的接法的.

楼主(2012-07-13):
现在手里面有n个35V1000uF的电容.想改成50V耐压值的.怎么接呀?

网友A:
貌似串联起来可以提高耐压
最好是每个电容再并一个大电阻来放电

网友:
串联,耐压相加。

网友:
并联容量增加,串联电压增加。

网友:
电容串联,再在每个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
并的电阻叫均压电阻,为是是使每个电容的电压都一样, 因为电容的漏电流不一样! 电阻大小和漏电流有关系!

楼主:
o .谢谢大侠们的回复.那电阻一般是多大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串联起来可以提高耐压
最好是每个电容再并一个大电阻来放电

o .谢谢大侠们的回复.那电阻一般是多大的呀?

网友:
◆ 那电阻一般是多大的呀?

均压电阻值太小浪费能源,太大功效不明显,和所用电容种类及容量有关。

你可用 10K 增加/减小 看一下两个电容端电压是否相接近。

网友:
加均压电阻就好,高电压书里这么说的。。。

网友:
标记一下,感觉很稀奇。

网友B:
电容的基础知识就有串联提高耐压,但容量会减倍,
并联降低内阻并增加容量。

还有电阻串并联也可以提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基础知识就有串联提高耐压,但容量会减倍,
并联降低内阻并增加容量。

恩,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串联起来可以提高耐压
最好是每个电容再并一个大电阻来放电

并联大电阻?电容正向应用电阻本身就很大,并联大电阻不仅起不到平均分压的效果(因为电容的电阻也很大,并联的电阻不能准确决定分压值)

而且并联大电阻放电流的效果也很小,电流都通过串联的电容和负载放掉了,来回上几次电串联的电容就会有爆米花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并联大电阻?电容正向应用电阻本身就很大,并联大电阻不仅起不到平均分压的效果(因为电容的电阻也很大, ...

这位仁兄有何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仁兄有何高见?

因为我从来不这样用,所以没什么高见;

不过9楼说的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