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比较器与运放的共地问题

楼主(2012-07-13):
做了一个放大倍数40DB的放大器,想测一下放大后的信号的频率。。想接一个过零比较器,但是把比较器的地接入到系统的地上后,放大器的输出信号的峰值上马上就会出现很多干扰信号。而且只有峰值上有。。。这是为什么啊?我该怎么做?

网友A:
最好要给一下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波形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要给一下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波形的照片

恩,问题已经解决了,谢啦!!

网友B(2012-08-30):
恭喜问题已解决,但是为了发扬分享精神,楼主如果能说明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问题已解决,但是为了发扬分享精神,楼主如果能说明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就更好了。 ...

比较器输出将近是数字信号了,对模拟部分干扰很大
解决办法:
通过磁珠后共地;
在比较器的输入端接上一个电阻,感觉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C:
用运放做的比较器么,印象里那种开漏输出的比较器没这么大影响呀。

网友:
我是把比较器当数字芯片来用...直接数字地,未验证过啊,打板还没回来。

网友:
如果在信号瞬时值接近零点出出现干扰信号,那么过零输出是比较致命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改成滞回比较器,但是滞回比较器检测不出微小信号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做的比较器么,印象里那种开漏输出的比较器没这么大影响呀。

LM311
感觉影响挺大的
因为我要放大1MV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