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申请固定IP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2-07-13):
请问申请固定IP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网友A:
CDMA 3G 无线上网卡就可以得到公网IP

网友B:
VPS是最便宜的,商用固定IP接入每月要2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MA 3G 无线上网卡就可以得到公网IP

但是这个IP的动态的,不是固定的。

网友C:
国外vps 一个月100多块钱 独立日固定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VPS是最便宜的,商用固定IP接入每月要2千以上。

VPS 不提供这种中转服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vps 一个月100多块钱 独立日固定ip

vps 独立固定IP 与 电信申请的固定IP 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教你一个办法,租一个大学教师在校内分配的住房,有些学校老师校内住房是固定IP的,房租吗和其它房子一样,不多钱的,我以前在武汉住过这样的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你一个办法,租一个大学教师在校内分配的住房,有些学校老师校内住房是固定IP的,房租吗和其它房子一样, ...

公司行为,没必要这样,呵呵!~

网友E:
各地价钱都不一样。
我们这里最便宜的是联通2M固定IP地址,300元/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地价钱都不一样。
我们这里最便宜的是联通2M固定IP地址,300元/月。

300元/月  价格还好,  请问贵地是?

网友F:
你是要做服务器么?这个的话可以用花生壳动态转换一下
动态IP就可以变成静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要做服务器么?这个的话可以用花生壳动态转换一下
动态IP就可以变成静态的了 ...

商业用途,固定IP还是可靠些。

网友G:
北京电信,2M 带4个IP和30部电话(4入)每年2.1W

网友:
不过正常IP只能同时用一个,需要用思科等可编程路由,可以实现4个IP同时转发!共享2M带宽。10M8个IP、300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北京电信,2M 带4个IP和30部电话(4入)每年2.1W

每年2.1W,不便宜啊。

我只需要一个IP,速率1M即可。

网友H:
如果服务器没那种特敏感数据,楼主你可以考虑将服务器托管在电信机房,一年5000元即可,100M共享或10M独享,并且电信机房的供电和网络可靠性比自己公司机房好。公司自己上网就用普通的电信宽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服务器没那种特敏感数据,楼主你可以考虑将服务器托管在电信机房,一年5000元即可,100M共享或10M独享 ...

如果通过服务器中转的话,是不是要自己开发服务器软件,有没有做好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通过服务器中转的话,是不是要自己开发服务器软件,有没有做好的软件? ...

服务器托管用windows远程桌面或PC Anyware遥控电脑。
到现在你也不说自己在哪个城市,不好帮你问。

网友:
我这里 铁通的  2M  固定IP  一个月 好像是1000元左右。  佛山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通过服务器中转的话,是不是要自己开发服务器软件,有没有做好的软件? ...

你可以将你公司的需求讲一下,这样的话大家能有的放矢地给你出主意,至于是不是需要申请独立IP,还是托管服务器,是用现成软件,还是需要自己开发,都是根据你的需求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将你公司的需求讲一下,这样的话大家能有的放矢地给你出主意,至于是不是需要申请独立IP,还是托管 ...

是我们给用户做的GPRS项目,一般由用户来开固定的IP,有些用户没有现成的固定IP,需要申请, 用户觉得很麻烦,价格也不便宜,问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我们给用户做的GPRS项目,一般由用户来开固定的IP,有些用户没有现成的固定IP,需要申请, 用户觉得很麻 ...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们公司托管服务器是比较合适的方法,这个服务器上只需要存放每个用户服务器的IP地址,用户的客户端和用户自己的服务器通讯时,就到你们的总服务器上取IP地址,然后去访问他们自己的服务器。用户服务器只需要定时向你们的服务器报告当时的IP即可。这种功能的服务器程序很简单,没多少开发工作量。
这个方法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就是防止简单的盗版。
如果怕一台服务器不够可靠,可以在2个不同的机房托管2台服务器,最好是一台电信线路,一台联通线路,2台同时工作,这样就基本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话,用户不需要申请专线,对你们公司来说是增加了2个托管费用,一年只需要1万元即可,摊到每个用户头上,没多少钱。

网友:
整个系统的架构不变,只是增加一个取IP地址的步骤,程序上的工作量微乎其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们公司托管服务器是比较合适的方法,这个服务器上只需要存放每个用户服务器的IP地址 ...

GPRS终端(客户端)连接到    公司服务器(服务端)
用户服务器(客户端) 连接到    公司服务器(服务端)

公司服务器只是做一个中转,是这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你一个办法,租一个大学教师在校内分配的住房,有些学校老师校内住房是固定IP的,房租吗和其它房子一样, ...

大学的ip不是固定的,只是每栋楼有一段而已。

网友H:
说中转不是很恰当,说地址翻译更恰当,虽然GPRS终端和用户服务器都需要连接到你们公司服务器上,但是在它们连接上后,你们公司的服务器就不参与工作了,有点类似于DNS服务器的功能,就和那些动态域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中转不是很恰当,说地址翻译更恰当,虽然GPRS终端和用户服务器都需要连接到你们公司服务器上,但是在它们 ...

也就是用户服务器的IP地址变化,通过公司服务器通知GPRS终端修改目的IP?

网友H:
将这种动态域名的工作掌握在你们开发公司手里,对用户透明,他们的感觉也会好一点,这样不会牵扯2家公司,毕竟那种动态域名公司不受你们掌控,也可能倒闭。
另外有了这个中央服务器(虽然目前只做地址翻译),也便于你们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用户服务器的IP地址变化,通过公司服务器通知GPRS终端修改目的IP?

是的,就是起这个作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GPRS终端(客户端)连接到    公司服务器(服务端)
用户服务器(客户端) 连接到    公司服务器(服务端 ...

你现在需要是实现这样一个东西:  客户端(终端用户,客户端模式)----------------------------------固定IP的主机
                                你的服务器(客户端模式)-------------------------固定ip的主机

如果你需要连接客户端,只需要在固定ip主机、客户端、服务器、里面实现vpn就行啦,这样你的通讯就是一直是双向的。

这样,你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这种动态域名的工作掌握在你们开发公司手里,对用户透明,他们的感觉也会好一点,这样不会牵扯2家公司, ...

如果是这样,我RPGS终端的应用程序中必须增加获取 目的IP 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需要是实现这样一个东西:  客户端(终端用户,客户端模式)----------------------------------固 ...

每个GPRS终端实现VPN 代价会不会很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我RPGS终端的应用程序中必须增加获取 目的IP 的功能。

为你们公司托管的服务器申请个域名就可以了,GPRS终端通过域名取回你们的总服务器的IP地址,然后再取回用户服务器地址。这样你们公司的服务器和用户的服务器随便搬来搬去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GPRS终端实现VPN 代价会不会很大?

我觉得没必要用VPN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GPRS终端实现VPN 代价会不会很大?

看你的应用啦,gprs用,是没必要用vpn。这样成本是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你们公司托管的服务器申请个域名就可以了,GPRS终端通过域名取回你们的总服务器的IP地址,然后再取回用 ...

那还不如直接申请域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不如直接申请域名了。

在用户没固定IP的情况下,直接为用户申请域名没什么用,没法时时刻刻去域名服务商那里去修改

网友H:
电信机房托管的服务器一般是给1个或2个固定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信机房托管的服务器一般是给1个或2个固定IP的。

目前有没有成熟的软硬件方案?  就是别人做好的,不用自己开发的。

网友:
电信很恶心,固定IP都可以拿来卖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没有成熟的软硬件方案?  就是别人做好的,不用自己开发的。

托管服务器上的程序是个很小的程序,主要是网络通讯方面的,数据库都不需要,建议你们自己开发,这样更安全。
给客户用的GPRS终端和服务器,你们应该在开发了吧,难道整套都买现成的?这样岂不是变成了代理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没有成熟的软硬件方案?  就是别人做好的,不用自己开发的。

我们就做你要求的那种方案。软硬件包括组态软件全有。
www.giantcontrol.com
型号GRM200G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有没有成熟的软硬件方案?  就是别人做好的,不用自己开发的。

我们有GPRS的终端产品GRM200G系列,直接支持MODBUS和各种PLC的通讯协议(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如果你的设备端不是PLC,是自己做的控制板,也应该支持Modbus协议的。
GRM200G会自动读取PLC设备的数据,然后发送到公网服务器。在设备端无需任何编程。即使是已经做好的系统也可以直接加上GPRS功能,无需任何改动。
客户端PC可以通过标准的OPC协议来访问你的PLC数据。所有的通讯协议你都不需要管,只管在PC端使用OPC来读写数据就行了。你的读写操作会发送到PLC的。
客户端只要能上网就行了,无需公网IP。
而且GRM200设备可以被多个客户端同时读写。一个客户端也可以读写多个GRM200G
服务器既可以用我们的公共服务器(免费),也可以自己去租VPS来搭(我们给你提供服务器端软件)。
如果没有客户端软件,我们免费提供GiantControl巨控组态软件的GRM专用版。
当然您也可以使用您喜欢的任何组态软件。反正OPC协议所有的组态软件都支持。
如果实在要自己编程,也可以自己编程读写OPC。网上到处都是示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有GPRS的终端产品GRM200G系列,直接支持MODBUS和各种PLC的通讯协议(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如果你 ...

我们目前走的协议不是modbus呢。

去租VPS来搭建,成本多少?
原理与固定IP有什么区别?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走的协议不是modbus呢。

去租VPS来搭建,成本多少?

租VPS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固定IP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走的协议不是modbus呢。

去租VPS来搭建,成本多少?

如果有量,我们可以给您定制您的专用协议。这个都没问题。
毕竟我们硬件,服务器,客户端软件都是现成的,只是做一个协议而已。
客户端软件给您的是一个真正的组态软件哦,而且是免费的!数据库,曲线图等等,一切都是内置的。简单的拖放控件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租VPS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固定IP啊。

VPS=固定IP?

和电信申请的固定IP方式还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VPS=固定IP?

和电信申请的固定IP方式还是不一样的吧?

申请一个固定IP,您可以用自己现有的服务器。但您得自己维护这个服务器。
租一个VPS,同时得到了一个虚拟机的服务器和固定IP。但这个服务器不在您这里,而在某个机房,您也不需要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申请一个固定IP,您可以用自己现有的服务器。但您得自己维护这个服务器。
租一个VPS,同时得到了一个虚拟 ...

VPS 、电信固定IP  成本哪个比较好 ?

虚拟服务器的话,软件自己做?
是不是只要windows的软件都能在虚拟服务器上运行?

网友K:
山西电信的,2m带宽,光纤接入的,1万每年,单位客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VPS 、电信固定IP  成本哪个比较好 ?

虚拟服务器的话,软件自己做?

服务器端的软件当然需要自己做。这是跟设备端和PC端都有关的。
所以我才建议您用我们的成品,省得自己开发麻烦。
您得自己开发一整套哦!包括设备端,服务器端,PC端。

VPS跟实体服务器在软件看来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VPS实际上是把一个高配的服务器的CPU和内存分割成若干份,然后给你了一份。所以你只能使用一部分系统资源(你看到的内存可以都用光,但你看到的CPU如果一直满载,服务商会找你麻烦的^_^。 网络通常会限速,或者限流量)。
实体服务器整个都是你的,所以你可以随便用。
但VPS比实体服务器便宜的多啊
VPS一年大概在几百到一两千之间,取决于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山西电信的,2m带宽,光纤接入的,1万每年,单位客户。

这个价格是VPS还是实体服务器?
感觉应当是实体服务器吧,VPS远远不需要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