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协议时序图

楼主(2012-07-13):
最近想做点东西!求spi总线协议时序!谢谢高人

网友A:
新手抛砖引玉:
spi四种模式SPI的相位(CPHA)和极性(CPOL)分别可以为0或1,对应的4种组合构成了SPI的4种模式(mode)

Mode 0 CPOL=0, CPHA=0
Mode 1 CPOL=0, CPHA=1
Mode 2 CPOL=1, CPHA=0
Mode 3 CPOL=1, CPHA=1

时钟极性CPOL: 即SPI空闲时,时钟信号SCLK的电平(1:空闲时高电平; 0:空闲时低电平)
时钟相位CPHA: 即SPI在SCLK第几个边沿开始采样(0:第一个边沿开始; 1:第二个边沿开始)

sd卡地spi常用的是mode 0 和mode 3,这两种模式的相同的地方是都在时钟上升沿采样传输数据,区别这两种方式的简单方法就是看空闲时,时钟的电平状态,低电平为mode 0 ,高电平为mode 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抛砖引玉:
spi四种模式SPI的相位(CPHA)和极性(CPOL)分别可以为0或1,对应的4种组合构成了SPI的4种模式 ...

这图在stm32里面看到过,带spi的51也可以这样设置吗?
实在不行用IO模拟好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图在stm32里面看到过,带spi的51也可以这样设置吗?
实在不行用IO模拟好啦

带spi的51单片机可以参考它的数据手册,我用的就是51单片机,stc12c5a系列的,是这样的。另外还可以设置主从设备,做从设备我没有试过。只试过在一个spi端口上,同时挂载sd卡和触摸屏,还有w25x16做的字库。当同时挂载这三个的时候,触摸屏工作不正常,原因不明;但当同时使用其中两个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使用的mode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spi的51单片机可以参考它的数据手册,我用的就是51单片机,stc12c5a系列的,是这样的。另外还可以设置 ...

哦,等段时间我也会用stc12c5a系列,通过spi控制vs1003,不过悲哀的是vs1003的晶振没起振,还在修正中

网友(2012-12-04):
引用 网友A:
新手抛砖引玉:
spi四种模式SPI的相位(CPHA)和极性(CPOL)分别可以为0或1,对应的4种组合构成了SPI的4种模式 ...

模式0和模式3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