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超声波测距问题

楼主(2012-07-13):
最近在将51单片机的测距程序移植到MSP430单片机上,经过几天的移植,我发现我的超声波程序是可以测距了,但是呢,测得距离明显没有51单片机测距远,51可以测到2m到3m,可是430却只有20cm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谁知道的请帮忙解释下,或者谁能提供一个超声波测距程序的话,,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不一样吧,主要发射对接收的干扰

电路板??恩,我的超声波模块是一样的,就是最小系统板把51换成了430,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我觉得可能跟时钟晶振有关,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搞啊??

楼主:
哎,没人回复啊,我还有一个觉得比较合理的猜想就是,是不是超声波的TRIG脚的高电平从5V变为3.3V对超声波的发送接收能力也会有衰减的???

网友B:
可能是系统时钟,也可能是IO驱动能力,也可能是.......

话说你的电路是咋样的,程序的基本原理是啥你都不说,别人咋给你判断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系统时钟,也可能是IO驱动能力,也可能是.......

话说你的电路是咋样的,程序的基本原理是啥你都不说 ...

这个,恩,这么说吧,我的程序原理跟51的超声波测距是一样的,就是网上买超声波模块老板会送的例子程序那种,我网上搜了下,感觉程序原理基本上都一样的

楼主: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只是超声波测距模块的话,基本上还可以在我题目的要求内使用,但是如果将超声波程序模块加入到主函数内的话,超声波测距的范围就缩短了,这个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你的电路呢?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定时器溢出,如果用8MHz的时钟,八分频再做为定时器的时钟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定时器溢出,如果用8MHz的时钟,八分频再做为定时器的时钟源试试 ...

恩,这个我试过的,确实会影响的,不过我的不是这个原因,呵呵,原来是我的超声波模块坏了,哎,悲剧,用一个坏的超声波调了2天,身心憔悴被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这个我试过的,确实会影响的,不过我的不是这个原因,呵呵,原来是我的超声波模块坏了,哎,悲剧,用 ...

示波器一看不就知道了 哎……

网友D:
超声波测距,首先研究好物理层面的原理。如发射头的共振频点,接收换能器的指向性。
然后才是发射功率调整问题。
最后是研究使用什么单片机,单片机的转换不会对整体性能起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测距,首先研究好物理层面的原理。如发射头的共振频点,接收换能器的指向性。
然后才是发射功率调整 ...

受教了,请问下超声波的发射点的共振频点怎么看的?

网友:
发射频率改变,在接收端使用示波器看波形,幅度最大时发射机的频率就是共振频率。发射与接收换能器近距离面对面测试。

网友E:
我自己做过例程,可以是你的捕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做过例程,可以是你的捕获的问题

恩,应该不是捕获问题,可能是谐振没有找好,有时可以检测较远距离,有时不行

网友F:
我想把51控制12864的程序转移到430上,该怎么做啊?由于之前没接触过430,所以这方面很菜,求大神指教~

网友:
建议拿示波器看看输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把51控制12864的程序转移到430上,该怎么做啊?由于之前没接触过430,所以这方面很菜,求大神指教~ ...

我正在弄....注意管脚的设置....其他的写法跟51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