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写的软件,不会打包,大伙帮帮我吧,加班中……

楼主(2012-07-13):
我是一个嵌入式工程师,不知道怎么的就碰上了VB这样的东西,虽然很快得入了门,但毕竟不是软件工程师,什么打包,什么加壳,什么动态连接库都不懂,

其实我程序在VB6开发平台上,调试是可以了,但是生成EXE的时候就不行了,Setup Factory 7.0,VB-POWERWARP都试过了,不行。

主要是我VB里面加入了USB(以模块的形式)存在,用以上方法生成EXE后,接入USB都没有反应,这是怎么搞呀,麻烦了,在线等……可以的话,加Q,我把原代码发给你,帮我打包一下。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VB的打包工具看看
程序->VB6.0->
“Package & Deployment 向导”

网友:
那个usb需要相应的驱动吧?

网友A:
楼主,最简单的,你把你的文件放到其他没有安装VB的计算机上,缺什么文件就复制过去,整得来可以运行了,再将所有的文件打个包,就ok鸟。
PS:VB玩USB是很头疼,不好调试不说,还光出问题。

网友B:
可以发给我试试

网友:
Wise Installation System - Professional Edition
可以试试这个专门打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给我试试

留下联系方式咯,我发给你。帮我打包看看。(仅USB功能无法实现,调试模式是正常的。)

或者你看到我回复的话加我Q,644364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简单的,你把你的文件放到其他没有安装VB的计算机上,缺什么文件就复制过去,整得来可以运行了,再 ...

不是缺什么文件的问题,我试过了,能正常运行,但它丫的就是检测不到USB,USB设备接进去一点反应都没有。烦死了,唉,发誓做完这次再也不用VB了。

楼主:
打包成功了!唉……真麻烦,具体在工程属性那里作了修改。
工程/XXX属性/生成:“删除有关未使用ActiveX的控件信息”点面的勾去掉
工程/XXX属性/编译:选择“编译为P-代码”
然后完成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置就可以了,也是瞎猫撞死耗子。

网友:
Setup Factory 7.
试试这个软件吧,找到源,会自动给你寻找依赖的控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