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可以在没有操作系统上驱动SDIO的Wifi模块?

楼主(2012-07-13):
发现淘宝上很多sdio 的 wifi 模块。
但是驱动提供的都是基于 操作系统的 ,比如 wince/ linux /android

那么有无哪里有资源说明自己在单片机上驱动wifi?

就是在不加 操作系统的情况下,
用单片机,
或者用arm9
来驱动sdio接口的wifi模块?

楼主:
没有大侠可以指导指导么?

网友:
你还不如用串口的wifi模块   也可以从linux的驱动中提取处理 或者参考这个 自己做个驱动

网友:
楼上的推荐几个WIFI模块呢

网友:
这方面暂时还没人开源,或者说有人提了下固件的下载,后面的路还很长。
只能自己搞了。

楼主(2012-09-24):
看到上海有个公司  是原来作 zigbee模块的,现在也搞了个 wifi 模块。
不过还是对外用的是 uart 串口作接口。

也就是说,实际上无法用这个模块来作大数据量的发送和接收
而只能用这个模块通过wifi 来发送一些最最简单的通信指令了。

顺舟  好像公司是这个名字。。。

唉,不是想象中的样子

网友:
Gainspan的比较贵;REDPINE也类似;还有家Nanoradio,找不到任何资料,说是被Samsung收购了;
刚看到一家 中电华大, 正在了解,供参考。

网友:
忘提及,中电华大的称为 NOS-wifi;此点应该符合楼主需求。

网友(2013-05-27):
楼主现在搞得怎么样了啊?求联系方式,求指教啊

网友(2013-07-26):
我也想找SDIO WIFI的驱动。应该比串口wifi速率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