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9288差分输入问题

楼主(2012-07-13):
AD9288模拟输入端为差分输入:AinA与AinAN(补)。
1、请问AinAN不接是否可以,就是说只用AinA接输入信号?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测量结果干扰大?
2、若1可行,AinAN脚是悬空,还是接到地上?

网友A:
差分放大器用单端当然可以了。

接地应该不行,看看手册FIG19。

悬空也不行,干扰会很大。可以对地接个电容,交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放大器用单端当然可以了。

接地应该不行,看看手册FIG19。

正解,datasheet中有说明

网友:
楼上的同学果然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