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A85总线上的 A与B线的偏置电阻。我是搞晕了。

楼主(2012-07-13):
看了很几份资料,说法一致的是:空闲时,要将RS485总线置1,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有几几分资料对于RS485 的逻辑1与0的定义有是相互矛盾的。

有些说A > B 200mA 为1 ,B<A 200mV  0
有些有反过来定义。真搞不清楚,看来明天 要做一下实验才行。

网友:
看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Receiver Output. If A > B by -50mV, RO will be high; if A < B by 200mV, RO will be low.”
我现在用这个芯片是这样写的。
那应该是不加偏置电阻也可以了。为保险起见,A接上拉,B接下拉。

如果是普通的MAX485、max487IC,应该是A接上接,B接下拉。

今晚理了一下思路,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
楼主最后看的这个图是什么书啊。隔离的光耦居然用TLP521这种低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