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做上位机,各位帮忙分析数据曲线显示的实现

楼主(2012-07-13):
如图所示,曲线根据采集数据做位移。时间轴根据时间做位移。
看了下微软自带的控件,使用起来比较死。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控件或源码推荐。

网友A:
mitov 有 PLOT控件,虽然是原生DELPHI,不过也支持VC的。

楼主:
看网站介绍非常不错。我先看看,多谢huayuliang

网友:
ni的波形控件非常好

网友:
NI的MeasureStudio里面的曲线控件.....

楼主:
最新的MeasureStudio似乎只有对VB、C#有支持,对VC++似乎没有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tov 有 PLOT控件,虽然是原生DELPHI,不过也支持VC的。

这两天研究了一下PlotLab,感觉用作数据的后续分析非常好。但在软件采集的使用使用时感觉有点庞大,很耗资源。
我现在有32个通道,2K的采用速度,使用PlotLab显示图形的时候数据丢包,CPU 80%以上。不知PlotLab有没有简配方案,可用于数据采集时的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研究了一下PlotLab,感觉用作数据的后续分析非常好。但在软件采集的使用使用时感觉有点庞大,很耗 ...

是采集同时显示?,俺还没弄过这么多通道的,最多也就4个吧。
你试试不采集,单纯用准备好的数据显示,看看性能如何。PlotLab 也不是非得用那个OpenWire连接的。也不知是显示消耗的资源还是采集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采集同时显示?,俺还没弄过这么多通道的,最多也就4个吧。
你试试不采集,单纯用准备好的数据显示,看 ...

用准备好的数据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对实时性并没有要求。
而在正常采集时想只做简单绘图,曲线上不需要放大、跟踪、等复杂功能,如楼主位图片所示,只是一个简单的曲线。从图片上看,它应该也是使用PlotLab实现。
80%以上的CPU消耗大部分是图形显示部分的,因为不做图形显示时的CPU消耗5%以下。

网友:
ni控件支持vc的,只不过好像没有支持vc6.0的版本,vc2003,2005,2008都可以用

网友:
我曾经做过一个很简单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61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