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示波器中的一个电路问题,谢谢!

楼主(2012-07-13):
图中的那个继电器,起什么作用?在动作前可以理解,CH1,CH2通道的信号分别接到了2个模拟输入端,但当继电器动作时,为什么AinA-与AinB-连接,CH1接到了AinA与AinB上,而CH2悬空?这是测量什么?
另外AD9288不使用差分输入时,AinA(B)-可以悬空?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
不动作时,AD的两个通道分别是CH1和CH2的信号,动作时,AD的两个通道并联起来了,两个通道就相同了。继电器受AD_S控制,这个S估计就是single的意思,示波器变成了单踪的,只有CH1起作用。有时屏右侧会显示single,应该就是此时动作。但如何切换到single,我没能有意识地做到。

网友A:
单通道工作时,应该是为了提高一倍采样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通道工作时,应该是为了提高一倍采样率吧!

是这样的。这样的电路设计包括提供TF卡的插槽都是为以后的扩展提供硬件支持。

网友:
单通道提高一倍的采样率,这个版本在软件上已经实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