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单键开关(互补双稳态)仿真

楼主(2012-07-13):
看到某人的电路,感觉很是浪费,于是用互补双稳态仿真了下。
原本也不想弄了的,想起MC中仿真这个还不太方便,想了个办法:

电路:

瞬态分析:

MicroCap仿真文件:

没太计算元件参数,可能会影响关断时的耗电。。。

网友A:
容性负载是否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性负载是否适用?

没考虑,估计得改参数···

楼主:
多谢!!

如果负载电容大于10u,需要增大C1的值,最好是使用10uF的电容作为C1的值。
10u以下的负载电容,可以直接用100n。

网友A:
我一向支持您发表仿真例子并由衷感謝,上星期也才安裝MC10還不会用。在论坛里不会去刁难別人的作品这点在此声明。話說如本例此类仿真能成功,但实作时失敗在按鍵有厳重的弹跳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向支持您发表仿真例子并由衷感謝,上星期也才安裝MC10還不会用。在论坛里不会去刁难別人的作品这点在此 ...

你说得对,总得实做去验证。不然的话,仿真和实际的东西就脱节了,没意义了。。

关于弹跳,这个也没考虑, 。明天俺做个 user source 再仿真下。

上个回复的截图,加入电容(懒得弄ESR了,干脆严重些算了),很惨···:

增大C1:

俺咋感觉有点别的味道???你说的都是很实在的东西,都是俺疏漏的,怎么会是···
话说论坛里的人俺能记得的虽说不多,不过时间长了,能记得的人啥秉性俺都能了解些···

网友B:
我按图搭了一个楼主的电路,貌似行不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总得实做去验证。不然的话,仿真和实际的东西就脱节了,没意义了。。

关于弹跳,这个也没考虑 ...

简单电路,原理也很简单,不过得分两种情况考虑:
1、假定没有负载并联的电容C2。
        上电初始时,开关断开。由于输出(O点)电压为0,电源通过C1、R3到O点,对C1充电。直到C1两端电压上升到电源电压。
        开关按下时,C1、R2构成并联,开始放电。但由于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Q1的集电极电压近似为0,MOSFET得到足够的VGS,导通。O点输出近似电源电压,使Q1饱和。而此时的C1因为很低的Q1集电极电压又被充电到接近电源电压。
        释放开关,Q1集电极仍为接近地的电压。能够继续维持Q2的导通。。而C1因为O点电压和电源电压近似,放电到近似0V。
       ------------------------------------------------------------------------------------------------------------------------
       再次按下开关时,由于C1两端电压很低(近似0V),与R2的并联使Q1集电极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这个过程中C1通过Q1的CE开始充电),导致Q2的VGS过低(指绝对值),Q2关闭。从而使Q1截止,Q1集电极电压变成电源电压,维持Q2的关闭状态。
       释放开关,电源对C1通过R3至O点充电。。。。

2、实际应用中的电路是有负载电容的。
    基本过程与上面的近似,如果负载并联的电容较大,会导致关闭动作出问题,原因是Q1没能截止。要经过由C2、RL确定的时间····

文字描述真累。。。不如自己去看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图搭了一个楼主的电路,貌似行不通

一会儿俺搭一个。。。吃饭去···

网友C:
花生,求一个microcap和谐版,发到我ID号的邮箱,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生,求一个microcap和谐版,发到我ID号的邮箱,谢谢了~

已发。。。

不太喜欢现在论坛的分卷上传。。原来的又不能下载,真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图搭了一个楼主的电路,貌似行不通

俺搭了个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B:
q1用9013,q2是p沟mosfet,c1用100nf可以?

楼主:
进一步考虑了下:
1、按钮的机械弹跳问题,从原理上分析,是不必担心的。俺没存储示波器,没法捕捉。
     假定是在按下开关使Q2导通时发生弹跳,Q1的集电极电压也会在弹跳同时发生变化,但因为只要能使Q2导通,输出又存在电容,不会出现开关瞬间输出抖动的问题。
2、R4是不必要的,取消吧。
3、负载大小与负载电容的问题,这是影响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的关键,不过原本就应该在设计中为所用的负载选择合适的电容,过大的电容也没意义。
     比较头疼的是某些负载在达到一定电压才会呈现较低的阻抗,必要的话可以并联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用9013,q2是p沟mosfet,c1用100nf可以?

c1 的值要看负载的电容,或者说负载的放电时间。

比如这个LED灯的开关,输出不需要电容,那么C1取100n就可以。由于负载为LED。C1的充放电又是个问题(前面说过),于是改了下电路,加入个电阻R4(原R4取消)。

实做已证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c1 的值要看负载的电容,或者说负载的放电时间。

花生,我的电路在一块板子上正常,另一块不正常,是不是可以理解不同板子负载电容不一样。
我的负载是v-bat-supply会接ldo然后进单片机系统,那负载的算是容性还是属于电阻那种?c31 多少合适?换了10uf的也不行。是要负载并电阻吗?
还是把我的电路传上来吧,麻烦看看有什么补救的方法。谢谢了~~
正常的板子上,上电c31会有1.5v的电压。v-bat是3.7v,p管是通的。
不正常的板子上电c31没有充电。开关按下状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生,我的电路在一块板子上正常,另一块不正常,是不是可以理解不同板子负载电容不一样。
我的负载是v-b ...

这种电路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因为集电极(漏极)电阻导致的问题。
类似的双稳态多谐振荡器就是这样,由于电阻值在误差范围内(比如5%),很容易就导致不振荡。
建议你把其中一个1M的电阻改成910K或者1.2M。应该能解决问题。

你的电路时间常数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因为集电极(漏极)电阻导致的问题。
类似的双稳态多谐振荡器就是这样,由于电 ...

其中一个1m电阻改成1.22m了,还是不行。
10m的电阻已经改成100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1m电阻改成1.22m了,还是不行。
10m的电阻已经改成100k了。

你这样测下:
不按开关,测下两个MOSFET的漏极,以及那个电容的上端电压。
按住开关,再测一次。
松开开关,再测···

俺看看怎么改进下吧,时间常数也太大了。。电容放电都要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1m电阻改成1.22m了,还是不行。
10m的电阻已经改成100k了。

根据原图,把:
R23 改成 100k
R24 改成 100k
C31 10n 100n都可以。
其它的不用动,这样应该可以了。

你选的那两个MOSFET电流可够大的,一般的2N7002之类的就够了。

其实这类电路,最好是用IC做,比如单门的D触发器74HC1G74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原图,把:
R23 改成 100k
R24 改成 100k

可以了!太感谢了!
你是有做我电路的仿真吗?
是电阻太大分走太多电压,导致g极电压太低的缘故吧。
r24也换成100k了,不然时间常数有点大,是这样理解吗?
谢谢花老师了

楼主:
客气了。。。
做了仿真····即便修改了,也非常不理想。

实际上是存在好几个问题:
一是漏极电阻阻值太接近了,两个MOSFET很容易都进入了放大区;
二是时间常数不合适。

话说从原理上讲,电路没啥问题,但实际应用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俺原以为你的这个电路要比俺顶楼的那个好很多,但考虑诸多因素之后,发现存在严重问题,反而不如那个互补的。
而且对于电池来说,自放电的电流都要远远大于电路的静态电流,你选用太大的阻值也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
做了仿真····即便修改了,也非常不理想。

看来真的是电路不太稳定,只调通了一块。其他的不行。放弃了。
下次试一试你的电路了。

楼主:
今天翻 EEVBLOG, 好久没听那家伙沙哑的嗓音了。。。好像还是他的BLOG刚开的时候看过···
http://www.eevblog.com/page/13/

其中的 EEVblog #262 – World’s Simplest Soft Latching Power Switch Circuit。。讲得还不错。。就是这嗓子·····

楼主:
再贴个2009年某个专利电路的仿真:
原图:

仿真图,用电压开关和方波来模拟按键动作,增加了负载,负载回路RC时间常数很大。

波形:

总结:
明显比俺顶楼的电路要好,元件值的范围可以很宽。。
电路仍是互补双稳态结构,不过俺咋越看越像模拟可控硅电路呢??(分析仿真了下,确实是可控硅)
与顶楼的电路相比,顶楼的电路中Q1的饱和、截止受输出影响太大。。

MC仿真文件:

网友:
我板子的问题搞定了,是焊锡松香的问题,板子洗过就好了。电路还是可以用的。还是谢谢花老师了。

楼主:
FET栅极阻抗高,你又用那么大的电阻。。。松香如果都能引起问题,实际使用也不会稳定。

网友(2012-10-16):
引用 楼主:
已发。。。

不太喜欢现在论坛的分卷上传。。原来的又不能下载,真头疼··· ...

同求一个microcap,搜索一下,大侠在坛子里已经发了很多这个软件的仿真实例了,正好做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