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数传模块使用有源天线提高距离,有作用吗?

楼主(2012-07-14):
万能的坛,求助。。。。。。。
       最近使用一个433mhz的射频板,上面使用的是si4432芯片。由于收发距离近,不满足要求,于是使用一个带低噪声放大器的470mhz天线,想提高天线的增益。据说,470mhz与433mhz天线,频段差别不大,可以互相通用。
        测试发现:天线对信号是有放大作用(18db),但是接上带有低噪声放大器的天线后,si4432的原来的灵敏度-121dbm就降低到-105dbm,导致低噪天线对于提高距离上没有多大效果。现在找不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从天线本身下功夫,得有足够尺寸的天线。
你这有源天线是发射还是接收用的也得搞清楚,这尺寸也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从天线本身下功夫,得有足够尺寸的天线。
你这有源天线是发射还是接收用的也得搞清楚,这尺寸也太小了 ...

天线本身就是一个弹簧天线,这个低噪声天线是专用于接收的,发射使用另一个天线。尺寸就正好放在吸盘天线的底座里面。

网友A:
如果你这个有源天线明确是470M的,离433M也差太远了,不合适。一般这个频率的天线也就是上下各差5M,比如用中心谐振频率是435的。
如果发射天线是弹簧天线,就改成1/4 GP天线用,自己做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这个有源天线明确是470M的,离433M也差太远了,不合适。一般这个频率的天线也就是上下各差5M,比如用 ...

你说的有道理,可能与在不同的频段有关系!我现在的应用是这样的:多个检测器埋在地下,基站在空中。检测器受限于电池容量,发射功率不能做的很大。想提高检测器到基站的距离,只能从基站的接收灵敏度上面做文章。所以采用了这个470mhz的有源天线,这个有源天线据说是深圳一家做卫星天线的厂家做的,但是具体不知道是那家做的,所以现在天线也不知道该怎么修改。

网友A:
从馈线连接看,这质量可是不怎么样,不如不用。
如果接收方体积不受限制,不如买个业余段U/V车载天线合适。用尽量短的馈线,做好接头。
发射天线别用弹簧天线,买手台天线也行。

网友B:
你这个LNA 不行,至少是和4432 没匹配,不是随便加个LNA 距离就能上去的,
说说看你准备传多少距离,目前能达到多远距离。
我推荐换个 增益好的车台天线,这个效果很明显,
次之的办法,RX 加个LNA,发射加个小PA,我现在 4432加了LNA,灵敏度提高3dbm 左右,LNA 0.15元一个,PA 也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馈线连接看,这质量可是不怎么样,不如不用。
如果接收方体积不受限制,不如买个业余段U/V车载天线合适。 ...

你提的建议很好,我要试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天线明确是470mhz的,所以我把低噪声声放大器拆下来过,焊了一个433mhz的弹簧天线,但是发现没有效果。多次焊接之后,天线就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原来焊接是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LNA 不行,至少是和4432 没匹配,不是随便加个LNA 距离就能上去的,
说说看你准备传多少距离,目前能 ...

我的检测器埋在地下3cm,上面有沥青糊住。和基站的距离想达到200米,现在勉强到140米。检测器的发射功率为0.7w左右,有PA,使用的是普通的弹簧天线。基站也是普通的弹簧天线,我想在基站的接收处加低噪声放大器。你说和4432没有匹配,是指什么没有匹配?电平?       你说的LNA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2012-08-27):
lz你好,我看到你使用低噪声放大器天线,我想问一下你的在使用这个天线之后,“si4432的原来的灵敏度-121dbm就降低到-105dbm,”我想说的是如果是带着天线测试的灵敏度的话这个数据不差的啊,我们的一般都才是-90dBm左右的(带天线测)。请问你当时是怎样测试的呢?这个-121dBm和-105dBm的接收灵敏度值

网友(2013-11-12):
关注! 433这块我看了很多帖,觉得kation122绝对是大神,有很多东西向他学习^_^

网友(2016-01-16):
很不错  楼主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