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小数点的位置如何查询,求指教

楼主(2012-07-14):
我使用的单片机学习板是郭天祥的,有六位数码管,现在给定六个数字,其中一个数字的后面跟着一个小数点,如652.487一样,只小数点的位置不确定,使用什么方法可以查询到这个小数点的位置并在数码管上将这个小数显示出来,这个问题昨天做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求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先确定整数的位数,然后确定小数位数。

网友B:
楼主你运气真好,刚好我昨天用到了这个软件。很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运气真好,刚好我昨天用到了这个软件。很适合你

灰常感谢,但是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里面没有涉及到小数点位的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先确定整数的位数,然后确定小数位数。

那就只能这么办了,先分离出整数位,再分离出小数位了

网友C:
这个方法可行哦,楼主可以试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可行哦,楼主可以试一下看

什么办法???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办法???求指导

那就只能这么办了,先分离出整数位,再分离出小数位了

网友D:
if(数字<1){
小数点在第0位
把数字×1000000,然后拆分显示,并在第0位显示小数点
}
else if(数字<10){
小数点在第1位
把数字×100000,然后拆分显示,并在第1位显示小数点
}
else if(数字>100){
小数点在第2位
把数字×10000,然后拆分显示,并在第2位显示小数点
}

。。。。。。
依次类推

(如果有负数,先把负号记住,然后转成正数再按上面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数字

谢谢哦,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