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糊控制的表格生成

楼主(2012-07-14):
等级
-5 -4 -3 -2 -1 0 1 2 3 4 5
隶属度
语言值
P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8 1.0
PM 0.0 0.0 0.0 0.0 0.0 0.0 0.2 0.8 1.0 0.8 0.2
PS 0.0 0.0 0.0 0.0 0.2 0.8 1.0 0.8 0.2 0.0 0.0
NS 0.0 0.0 0.2 0.8 1.0 0.8 0.2 0.0 0.0 0.0 0.0
NM 0.2 0.8 1.0 0.8 0.2 0.0 0.0 0.0 0.0 0.0 0.0
NB 1.0 0.8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表2 语言变量EC赋值表
等级 -3 -2 -1 0 1 2 3
隶属度
语言值
PB 0.0 0.0 0.0 0.0 0.0 0.3 1.0
PS 0.0 0.0 0.0 0.0 0.3 1.0 0.3
Z 0.0 0.0 0.3 1.0 0.3 0.0 0.0
NS 0.3 1.0 0.3 0.0 0.0 0.0 0.0
NB 1.0 0.3 0.0 0.0 0.0 0.0 0.0
确认了E和EC的幅值表 我怎么算U的值呢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3-03-21):
1先确定模糊状态描述
2做出E和EC“隶属度赋值表”(就是上面的两个表格)
3确定控制规则
4然后根据控制规则(会用到E和EC的隶属度赋值表),确定出总的逻辑库(用来把每一条规则转换为相对应的“规则模糊矩阵值”,以方便查表使用)

关于R1的模糊矩阵合成,析取,合取,等概念需要讲下
R = A ∨ B 则R等于AB中较大值
R = A ∧ B 则R等于AB中较小值
R = A ○  B 在此理解为模糊矩阵的合成   注:与普通矩阵合成办法不同

一般都是两输入一输出 ,E误差和EC误差变化率输入,U输出
如果只是一输入一输出就很好确定规则,如果A(温度)上升,则B(压力)上升,那么规则就是R = A ○ B ,R代表的就是模糊规则矩阵,如果反过来求A或者B就可以输入两者其一,到R中查询反推。

两输入一输出的规则合并比较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