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第三方元件库

楼主(2012-07-14):
Proteus第三方元件库

网友(2012-09-25):
怎么导入说下

网友:
收下了先

网友:
没什么用呢

网友A:
怎么导入???

楼主:
分别安装至一个目录,然后打开ISIS,系统,路径,分别设置Library与Models的路径即可
在Proteus从库中选取-》未定义的可以看到这些新加的元件。注:安装时要选中要安装的库。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导入???

                          .......................

网友B:
都是些什么?有清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些什么?有清单吗?

安装的时候有清单,麻烦自己看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2-10-28):
留为后用。

网友:
留为后用

网友C:
为什么360报告有木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360报告有木马。。。。。。。。。。。。。。。。。。。。。

木有啊,有也可以选择忽视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2013-03-09):
不知道怎么样,先下来看看

网友(2013-11-18):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感谢分享~~~

网友:
标记下
不知有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安装至一个目录,然后打开ISIS,系统,路径,分别设置Library与Models的路径即可
在Proteus从库中选取- ...

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