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4):
在±5V供电情况下,加在输入端VINP的额定电压有效值应为1V,峰值为±1.4V,最大不得超过±2V。如要扩大测量范围,应在AD603的前面加一级衰减。
这样可使输出电压峰值的典型值达到±3.0V。因此AD603后面通常要加一级放大才能接A/D转换器。

这是很多资料里描述的部分,我想问的是:
1 “最大不得超过±2V”,如果超过了,会损坏AD603吗?如何在前面加保护电路。
2 “这样可使输出电压峰值的典型值达到±3.0V”,为什么说加衰减,输出电压峰值的典型值达到±3.0V?AD603不是ACG吗,应该是输出=输入信号*放大倍数,这个输出最大有限制?那不会发生放大失真吗?
3 “AD603后面通常要加一级放大才能接A/D转换器”,有这必要吗?

楼主:
没人回复?

楼主:
谁来回复一下?

网友:
后面的运放主要是调整VPOS

网友:
1 “最大不得超过±2V”,如果超过了,会损坏AD603吗?如何在前面加保护电路。

肯定会损坏,保护功能可不可以用简单的二极管进行保护

网友:
不同的反馈方式,带宽、放大范围也不一样

网友:
楼主能上一下你的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