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编写生产看板同步显示系统

楼主(2012-07-14):
我有一个生产线看板,想用vb编写pc机同步显示看板内容,通讯协议见附件,重谢。

楼主:
见图,通讯距离50米

网友:
兄弟把你的看板的外观图发来看看。还有就是你的通讯距离有多远?

网友:
通讯距离50米的话,看到通讯端口只有2个脚,那就应该是485通讯了,有了通讯协议就很简单了

楼主:
我有485转232的接口

楼主:
5楼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一年多了还没整好么

网友:
按照协议读取指定地址内容就可以啦

网友:
给什么报酬,我帮你写

楼主:
请赐教!我只会编写简单界面,具体读取方法不会。

楼主:
报酬你提就行,付得起就付的,毕竟我不是用于商业,属于学习中。

网友:
呵呵,我提的”报酬“只是见证一下我的劳动成果而已。你是想学会自己写,还是要我帮你写。

楼主:
自己写啊,学习为主。非常感谢您能帮我!

网友:
用 MSCOMM32控件就行的 很简单的串口通讯 !

楼主:
这个我用过了,连上上了没发上传下载数据啊!

网友:
控件就用楼上讲的MSCOMM32,在程序中使用状态机对程序的流程进行控制就行了

楼主:
我看这样吧,我把程序界面试着弄一下,麻烦您给填填编码当否!

网友:
好的,你发给我看看吧

楼主:
请问如何联系你啊,我看不到您的联系方式。

楼主:
界面请看附件,谢谢指导。

楼主:
刚才忘了加灯了,刚添加上灯

楼主:
附:报警功能
当“实际产量”÷“现在目标”<=A时,红灯亮
当A<“实际产量”÷“现在目标”<B时,黄灯亮
当“实际产量”÷“现在目标”>=B时,绿灯亮
A和B可以设定达成率从1%--99%

楼主:
先考虑同步吧,再考虑数据读写操作,然后是数据存储,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请各位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A:
给楼主一个串口的调试工具,现在调试工具里验证好数据流是否正确。232转485需要有个转换器,请确保你的转换器是正常的。
例如设置时间 先选择按16进制 发送B0 00 01 B1 2012 07 17 17 40 30 0F(这里的验证码30我没有去计算)
看看返回值是什么。
如果没有,大部分说明是你的硬件通信问题,可以再找个转换器,将RX和TX对接,也接到电脑上看看发送数据能不能接收到。
排除通信问题就只剩下机器物理地址是否正确了,也就是那个0001,可以适当的换下其他的试试。

控件的话就用MSCOMM32,工程->部件->控件->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 具体用法可以参考Msdn,基本上复制就行了。

数据存储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用文本,如果需要记录和和历史,建议用ACCESS

这种通信调试需要点耐心,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你的硬件连接可正常,如果不正常就先要把硬件搞好了,才能写软件的。我看了一下,其实很简单的,我给你写一个,后面你自己照着写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用过了,连上上了没发上传下载数据啊!

个人不解。用的是485通信协议,干嘛还要用3个接口来单独通信呢?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我用调试工具果然没接收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不解。用的是485通信协议,干嘛还要用3个接口来单独通信呢?

那三个接口是只用来连接设备的,也就是说一个电子看板同时可以有四台机器设备连接它,串口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你的硬件连接可正常,如果不正常就先要把硬件搞好了,才能写软件的。我看了一下,其实很简单 ...

非常感谢您能帮写,期待中。我不会让各位无私奉献的,感谢中!

楼主:
我想知道有谁在帮助写代码呢?

网友:
这些编程软件里,俺最讨厌的就是VB。幸运的是俺选了BCB。。

网友B:
现在不是关心谁帮你写代码,而是你的硬件可调通了,没有调通一切都是浮云,即使程序写好了,也没用的。你要实现的功能用很简单的。

楼主:
硬件硬件测试成功了,能连上,昨天是因为机号不对

楼主:
具体连接麻烦各位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串口的调试工具,现在调试工具里验证好数据流是否正确。232转485需要有个转换器,请确保你的转 ...

已经确保联机了,但是代码我不会啊,能否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关心谁帮你写代码,而是你的硬件可调通了,没有调通一切都是浮云,即使程序写好了,也没用的。你要 ...

会着不难,关键是我不会,请赐教。

楼主:
我今天看通讯协议已经被下载128次了,界面也被下载多次,回帖贴的也有几位高手,代码却一个也....,请赐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看通讯协议已经被下载128次了,界面也被下载多次,回帖贴的也有几位高手,代码却一个也....,请赐教 ...

呵呵 我下午装个环境  帮你写个demo吧

楼主:
非常感谢!要是能在附件里写,非常感激!

网友A:
嗯,楼主有点太懒了。附件是按协议写的源码,没测试,自己调试下。
硬件地址需要在Const Addr中自行设置。
界面没用你的,移植到那里面估计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B:
这个是我在你的基础上加了一些内容,你先测试一下。步骤如下:
1.用户名和密码都是:1
2.进入系统后选择菜单【机台信息】->【连接设备】,选择正确的串口号和波特率,点击确定。在下面的状态栏中会提示打开的串口信息。
3.可做相应的【基础数据设置】菜单中的命令测试。在测试时,下面的状态栏中会提示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流信息。
还有些错误没有来得及处理,只写了【机台信息】【基础数据设置】这两个菜单下的代码,其他的还没写代码也没有完善,如果测试可以了,我把代码发给你。

网友:
通信协议这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在你的基础上加了一些内容,你先测试一下。步骤如下:
1.用户名和密码都是:1
2.进入系统后选择菜 ...

非常感谢,测试成功,今日目标输入1000,出现4096,不解,感谢您的指导,我已经加您QQ,请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楼主有点太懒了。附件是按协议写的源码,没测试,自己调试下。
硬件地址需要在Const Addr中自行设置 ...

不是我懒啊,我确实不懂,自学还需要过程,您发的我需要研究一下,如何设定呢?

网友:
我改了一下,你在测试一下。现在应该知道为什么先要硬件联通了吧,要不然软件写好了没法调试。你加我QQ了吗?

网友B:
你那个协议里面好多没有写清楚,比如我设置目标为1000时,是向目标机发送0x1000(16进制),还是1000(10进制),只有通过调试,才能知道。具体你在测试一下,分机的地址正确不正确。

网友D:
真是扯淡,没有硬件在这里乱摸,这种东西都是要对着硬件来弄的

楼主:
咋没硬件,已经测试成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协议里面好多没有写清楚,比如我设置目标为1000时,是向目标机发送0x1000(16进制),还是1000(10进制 ...

非常感谢,测试成功,现在是显示的1000了。另外我加你QQ了,您还没验证,分机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扯淡,没有硬件在这里乱摸,这种东西都是要对着硬件来弄的

有硬件啊,不是在扯淡呢。

网友E:
VB现在还在用的啊?上次跟它见面都有5,6年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B现在还在用的啊?上次跟它见面都有5,6年前了

之所以用vb是因为我看不懂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