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同学关于示波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7-14):
1 在spring_2011图中,AD9288芯片的输入通道为何采用一个继电器控制,继电器闭合时不清楚起什么作用(我前面发过一个贴子问这个问题,有图)
2 AD603的输入电压有限制,不超过2V,那么如果使用时选择的量程不对,比如我测量的是10V电压,而选择量程不对导致前级衰减电阻为1/2,那么接到AD603输入端的电压就是5V,这样AD603不是烧坏了吗?有什么保护措施吗?
3 扫速方面,比如设定为1s/div,若此时FIFO写入频率是100HZ,深度为100字节,那么1S时间才满,MCU才去读取数据并显示,那么屏幕曲线更新是不是太慢了?这个扫速和FIFO之间怎么对应合适?难道这时FIFO的深度非常小?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 继电器闭合好像是可以进行过采样吧
第二个我也一直有疑问 为什么不加上保护的二极管
第三个的话 好像是可以通过手动设置修改的 不知道kun的有没有自动fifo功能 估计是没有的

楼主:
谢谢回复,还不太明白,继电器闭合可以过采样?
另外水平扫速与FIFO深度间什么关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