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这是什么液晶屏

楼主(2012-07-14):
最近在翻到一块废旧的液晶屏,好像是以前学习机上的,现在只有这块屏了,不知道怎么利用起来。各位大大一起参谋参谋怎么驱动这块屏。
带触摸的说。黄色的一排线应该是液晶显示的线。白色的应该是触摸的线。

网友A:
孤立的一块没有探讨价值。
有一个批量库存,还可以开发出来济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孤立的一块没有探讨价值。
有一个批量库存,还可以开发出来济世。

那就是说这块屏 没救了?

网友:
救起来无益。
典型的5110,救起来变成了一个流行产品。
笔段式LCD,从头开发一个产品才需多少钱?

网友B:
看着像12864吧。触摸屏其实应该和矩阵键盘一个原理(没仔细看应该触摸屏驱动不是很难),难点在于液晶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12864吧。触摸屏其实应该和矩阵键盘一个原理(没仔细看应该触摸屏驱动不是很难),难点在于液晶的驱 ...

没有字库,单独一块液晶屏可以驱动起来吗?

网友:
像是COG型的12864,凌阳的开发板上貌似有,屏上的按键像是PC机键盘里的那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