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胡子,拿到7寸屏导航仪了没?用上了没有?

楼主(2012-07-14):
上电有提示说插512M的CF卡,而卖家说能支持1G,于是在网上整了个金士顿1G的,装好了FD128引导文件,可插上去后,还是显示“插入512M的CF卡”啊,若非这设备只认512M么?

网友A:
O(∩_∩)O哈哈~,我也买了一个,刚开始没有注意看论坛,这个机器要查CF卡才能用,后面淘宝上买了个512M的CF卡,恢复FD128系统后才能用。这个机器貌似最大支持512M的CF卡。这机器背光源发热好严重!

网友B:
是高分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_∩)O哈哈~,我也买了一个,刚开始没有注意看论坛,这个机器要查CF卡才能用,后面淘宝上买了个512M的CF ...

你可以把背光关掉啊。。另外,你手头有1G的卡没,试下看1G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高分屏吗?

我的屏幕没有显示,不知道如何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