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24V搭铁的话,车载定位终端能用吗?

楼主(2012-07-14):
如果汽车电瓶的+24V搭铁整个车身,那么车载终端如果GPS、GPRS天线SMA接头直接拧在外壳上的话,是不是就不能接了,不然会短路吧?必须得电源和地都和外壳绝缘的终端才能用?

网友A:
加DC-DC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DC-DC隔离电源。

隔离电源也不行吧?我的意思是像SMA的天线接头是拧在外壳上的,是板子的地平面。如果24V搭铁的话,那么这样会导致24V加在板子地平面上了。

网友:
12V 的灯泡   +极接你车上的单个的12V电瓶  , —极搭 铁,肯定不会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离电源也不行吧?我的意思是像SMA的天线接头是拧在外壳上的,是板子的地平面。如果24V搭铁的话,那么这 ...

明白你说的意思,隔离电源是可以的。
sma的地拧外壳上是应该的,借助外壳做天线的地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说的意思,隔离电源是可以的。
sma的地拧外壳上是应该的,借助外壳做天线的地网。 ...

但是貌似车载GPS上没有人用隔离电源模块的吧,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正极搭铁的车很少,所以都不隔离了。

楼主:
我一天遇到了两台。。。还好我设备和外壳都是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说的意思,隔离电源是可以的。
sma的地拧外壳上是应该的,借助外壳做天线的地网。 ...

隔离电源为什么可以?还是不太明白!有什么推荐型号吗?

楼主:
刚发现原来不是24V搭铁,而是地加了个开关,当开关断开,则搭铁部分会有残余电压,大概是23V左右,我还以为是搭铁,那这样会对设备有影响的,因为断开开关会有电压并到设备的地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