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与指针万用表测量原理简介(分享)

楼主(2012-07-14):
万用表是万用电表的简称(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在电子制作中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测量仪器常被用来测量电流、电压、电阻等,先进的万用表还可以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频率、电容值、逻辑电位、分贝值等。一般来说,万用表可分为机械指针式与数字式,其测量功能虽说都相同,但其测量原理还是有所区别的,它们各有优点。(交流毫伏表使用)那么,万用表测量原理是什么呢?下面小编通过对机械指针式与数字式万用表测量原理的分析,来向大家简单介绍万用表测量原理的知识。
  一、数字万用表测量原理(数字万用表使用)
  (1) 直流电流测量电路
  为数字万用表直流电流测量电路原理图
  图中VD1、VD2为保护二极管,当基本表IN+、IN一两端电压大于ZOOmV时,VD1导通,当被测量电位端接入IN一时,VD2导通,从而保护了基本表的正常工作,起到“守门”的作用。R2~R5、RC.分别为各挡的取样电阻,它们共同组成了电流-电压转换器(I/U),即测量时,被测电流△在取样电阻上产生电压,该电压输人至IN+、IN—两端,从而得到了被测电流的量值。若合理地选配各电流量程的取样电阻,就能使基本表直接显示被测电流量的大小。
  (2) 直流电压测量电路
  该电路是由电阻分压器所组成的外围电路和基本表构成。把基本量程为200mV的量程扩展为五量程的直流电压挡。图中斜线区是导电橡胶,起连接作用。如下图所示:
  为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测量电路原理图
  (3)交流电压测量电路
  为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测量电路原理图
  图中,C1为输入电容。VD11、VD12是C)的阻尼二极管,它可以防止C1两端出现过电压而影响放大器的输入端。R21是为防止放大器输入端出现直流分量而设计的直流通道。VD5、VD6互为反向连接,称为钳位二极管,起“守门”作用,防止输入至运算放大器062的信号超过规定值。运算放大器062完成对交流信号的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经C5加到二极管VD7、VD8上,信号的负半周通过VD7,正半周通过VD8,完成对交流信号进行全波整流。经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经电阻R26、R31和电容C6、C10组成的滤波电路滤波后,在R27、RP4上提取部分信号输人至基本表的输人端IN+。
  同时输入至基本表的部分信号经C3反馈到运算放大器062的反相输人端,以改善检波器的整流特性。电容器CZ经R22接地,C2、C3的电容量及质量直接影响着放大器的频率响应。C2对高频部分影响较大,C3对低频部分影响较大。C4、R23承担抑制或消除电路自励的任务。若使基本表所获得的直流电压与交流输入电压的平均值成比例变化,可通过RP4进行调节。R6~R10为分压电阻,与直流电压挡的分压电阻共用。
  由上图知,它主要由输入通道、降压电阻、量程选择开关、耦合电路、放大器输入保护电路、运算放大器输人保护电路、运算放大器、交-直流(AC/DC)转换电路、环形滤波电路及ICL7l06芯片组成。
  (4)交流电流测量电路
  交流电流测量电路与交流电压测量电路基本相同。只需将图中的分压器改成分流器即可。故其分流电阻与直流电流挡共用,耦合电路及其后的电路与交流电压测量电路共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转帖的话,记得把图也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