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ysrcV1.0.0β-20120712 都江堰系统for stm32在linux下编译成功

楼主(2012-07-14):
在完成之前出现这个error:
BFD: Dwarf Error: found dwarf version 'xxxx', this reader only handles version 2 and 3 information.   xxxx没有规律,好像是随机数字,有好多,不知何意?
没有重写Makefile和启动链接文件,直接在keil-ARM自动生成的文件上修改而来,主要是路径、\之类,体力活。
hex文件有249.796K。

网友:
高人啊,不过源码附带的keilMDK工程并没有做任何编译方面的配置,仅用于调试的,你能把他弄好,得有非凡功力的。
不过不解的是,发布的源码在eclipse下已经配置好的,编译工具是gcc,在linux下不能直接用吗?

楼主:
不能,各目录下的subdir.mk里面用的绝对地址并且linux下没有C、D盘且不能有'\':D:\djysdk\djysrc....
我把它改成了相对地址:../../../djyos/bsp/....
这样就与位置无关了。
我不知道linux下如何批量修改带\的字符串,我是每个文件进去一个一个\的Backspace然后在敲/
比较费时。
等下上改好的代码,直接Make就可。       高人不敢当,真的不敢

楼主:
还有:代码中原来的依赖规则是:src/loader/si/main.o: ../../../djyos/loader/si/main.c直接用的文件名
linux不领情,非得用%.o: %.c的形式,不过这样也好,某个目录下多个.c文件只要写一个规则即可,其他的注释掉。

楼主:
linux系统终端下进入Makefile所在目录(djysrc/examples/qh_1/Debug)
make <-| 即可。

网友A:
楼主没有有兴趣吧uT-Kernel移植到M3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有兴趣吧uT-Kernel移植到M3上面?

恐怕时间不允许了--再找不到工作盘缠快用尽,我要回老家种田了。不好意思呀。
今年开年出来的,带了近1万元,至今大半年了,43岁没人要呀。

网友A:
倒,居然年纪比我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居然年纪比我还大。

,兴趣爱好在这里,没办法。
不管将来如何,这个不会改变,伴随到终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有兴趣吧uT-Kernel移植到M3上面?

你可以将uT-Kernel传上来,或许有人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系统终端下进入Makefile所在目录(djysrc/examples/qh_1/Debug)
make

楼主,有事请教,能联系我吗?QQ 531707437

网友A:
raw-os(另一个国内开源rtos)的作者说这个rtos任务调度方面做的最好,可惜我搞了4年stm32了,也不会汇编,移植那里看不懂。
大连有个公司做了移植,但是只有gcc的库文件,没有移植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w-os(另一个国内开源rtos)说这个任务调度方面做的最好,可惜我搞了4年stm32了,也不会汇编,移植那 ...

如果我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我一定要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恐怕时间不允许了--再找不到工作盘缠快用尽,我要回老家种田了。不好意思呀。
今年开年出来的 ...

43岁,正是embedded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找个行业扎下去,一直到退休或者自己创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岁,正是embedded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找个行业扎下去,一直到退休或者自己创业了 ...

,找了好多公司,都不要。
潜规则,没办法,谁都不愿开这个先例。
还是“关起门来自己爽”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悲剧呀 难道写软件的年龄大了都找不到工作了吗? 要是硬件42岁估计很吃香吧。 虽然很年轻表示忧虑。 ...

趁着年青,发奋吧,兄弟!
我是不中用了。

网友D(2012-12-13):
引用 楼主:
趁着年青,发奋吧,兄弟!
我是不中用了。

同情楼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情楼上大哥

不用同情,我还在电子领域,也不想离开--自己干也行啊。

楼主:
恩,刘欢唱的对:心若在,梦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