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如何向PC发送数据

楼主(2012-07-14):
我是在校学生 现在在做挑战杯   偶然看到这个论坛 发现此论坛有很多热心的资深工程师     我想咨询一下    使用EM310如何与PC机相通信,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的指点     谢谢

网友A:
EM310和GTM900很像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etcpip?
%ETCPIP:1,"10.65.165.83",,"211.137.160.5","211.136.17.107"

OK
AT%IPOPEN="TCP","111.164.240.229",1001
CONNECT
at%iomode=0,1,1, //ascii mode 推荐使用这种方法
AT%IOMODE=1,1,0  //hex mode
AT%IPSEND="http://tpytongxin.com" //发送的信息 本店网址,欢迎光临
%IPSEND:1,15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310和GTM900很像

at+cgdcont=1,"ip","cmnet"

谢谢你  AT命令我知道的       我是问远程PC如何设置可以接收EM310发送的数据?

网友B:
可以用TCPIP调试软件的TCP server模式。来等待GPRS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收发了!或者自己写应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TCPIP调试软件的TCP server模式。来等待GPRS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收发了!或者自己写应用软件! ...

谢谢您的回复  我们是校园网  没有公网IP    是否可以使用花生壳之类的东西   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TCPIP调试软件的TCP server模式。来等待GPRS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收发了!或者自己写应用软件! ...

而且   我想不通的是   台式机并没有无线网卡   它是怎样可以接收到无线数据的?

网友B:
兄弟犯傻了吧!无线网最后也是走的公网好吧!殊途同归。只要是TCPIP,最后都会回到公网里面去的!无线网也是公网。只不过传输方式不同罢了!如果你是校园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你需要一个短信猫了!短信猫在电脑上面拨号来或者IP和端口,然后GPRS通过单片机发指令来访问这个IP和端口就行了!不过这样,就又要花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犯傻了吧!无线网最后也是走的公网好吧!殊途同归。只要是TCPIP,最后都会回到公网里面去的!无线网也 ...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明白了    我是校园网做实验,只能通过短信猫么?花生壳之类的不行么?     短信猫是否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IP和端口号,然后GPRS向这个IP和端口发送数据?如果是随机分配的IP,每次GPRS发送都需要重新设置IP,太麻烦了。。

兄弟   你能推荐一个短信猫么?

网友B:
用花生壳,也需要在路由器里面进行设置后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花生壳,也需要在路由器里面进行设置后才能用的。

非常感谢你回答了我的那么多问题       就是在 路由器上设置一下端口映射么     那在gprs端  如何用at设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回答了我的那么多问题       就是在 路由器上设置一下端口映射么     那在gprs端  如何用at设 ...

这个就不要设置了,直接连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不要设置了,直接连就是了!

哦  谢谢了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AT+CGDCONT=1,”IP”,”CMNET”  可以返回OK   但是AT%ETCPIP=”user”,”gprs” 却返回ERROR19(AT+CPIN  可以返回+CPIN: READY   OK;AT+CSQ 返回  +CSQ: 11,99  OK)  是哪出了问题  怎样解决呢?

网友:
AT%ETCPIP=”user”,”gprs”,这个貌似不要你设置吧,第一,先查看命令格式(别漏回车),
第二,命令要与你的sim卡匹配,特别是网络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