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0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07-14):
大家好:

           因为产品需要,外形尺寸的问题。一.输出频率:300HZ ±10;

                                                        二.占空比脉宽:高电频70%,低电频30%;

                                                        三.芯片封装必须控制在:SOT-23封装以下                         但最小的单片机封装是DIP8的,应用过的单片机中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单片机,后来看了资料觉的PIC10F200这个单片机封装尺寸能达到要求,但我一直没有用过PIC的单片机,请问一下空上芯片能达到这个功能吗?本来打算用定时器去做,但听说定时器都没有中断,请问一下各位PIC高手,这个功能用这个片子好实现吗?

网友:
这是官网器件选择页面的截图。没有中断,只能查询。内部时钟精度一般在1%,足以满足10/300的误差要求。

可以请人给编程,在当地找即可。这个器件不能在线调试,只能写好程序下载(ICSP在线下载)。

楼主:
void main()
{
        OSCCAL=0X00;  //内部4M 校准为0
    TRIS =  0X00;    //所有IO设定为普通IO
//        intset();
        while(1)
  {
   GPIO |= 1<<1;  //高电平
   delay_nus(2333);//延时2.33us
   GPIO &= ~(1<<1);
   delay_nus(1000);//延1ms
  }
}   请问各位这个函数可以实现上面所说的这个功能吗?还有用内部4M的晶振,有没有精确的1us延时函数

网友:
如果精度真是要求+/-10HZ 批量时可能会有超规格的。
4M时一个NOP就是1us延时,

网友:
10f单周期指令是1us,你这个应用似乎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延时函数还是比较准确的,也可以用MPLAB做软件仿真看一下时间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

网友:
单片机型号为PIC10F200,信号从GP0输出,GP1接按钮(开关),GP2为工作指示灯,
输出频率为300Hz,占空比70%。
#include <pic.h>

// 内部RC,关看门狗,关外部复位,开代码保护
__CONFIG(OSC_IntRC & WDTE_OFF & MCLRE_OFF & CP_ON);   //10F2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_OUT  GP0
#define K_ON GP1
#define LED  GP2
bit P_ON;

void delay_us(uchar xus)  // 进入退出一次10个指令周期,10uS
{
        while(--xus)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void PWM_OUT()
{
        while(K_ON)
        {
                P_OUT = 1;
                delay_us(233); // 高电平2333uS
                NOP();
                P_OUT = 0;
                delay_us(99); // 低电平999uS
                NOP();
                NOP();
        }
        delay_us(8333);
}

void main()
{
        if(!GPWUF)                // 检测到引脚唤醒后置位的GPWUF
        {
                P_ON = 0;
        }
        GPWUF=0;
        FOSC4 = 0;
        GPIO = 0;
        TRIS = 0b00001010;         //
        OPTION=0b00000001;        // 开IO唤醒,开IO上拉,T0为内部,从低到高触发,预分频给T0,分频比1:4(4uS)
        while(1)
        {
                if(!K_ON)
                {
                        P_ON = !P_ON;
                        LED = P_ON;
                        while(!K_ON);
                        delay_us(8333);
                }
                if(!P_ON)
                {
                        P_OUT = 0;
                        LED = 0;
                        GPWUF = 0;
                        SLEEP();
                }
                else
                {
                        PWM_OUT();
                }
        }
}

网友:
补上仿真效果图一张!

网友(2013-08-14):
为什么不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