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置不同电平触发???如何限定电压不超过值?

楼主(2012-07-14):
想做个逻辑分析仪器,目前纠结一个问题,像那种商用级别的逻辑分析仪如何实现自定义触发电平呢?

例如:  某次设置高于2.4V为高,低于2.4V为低。
        某次设置高于3V为高,低于3v为低。

我想到一个办法用MCU配合DAC输入需要改变的基准电压,再通过比较器来实现这个功能(如图),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另外,目前有个ADC要求输入电压信号不能大于1.8V ,但是外界输入有可能高于1.8V,那么我如何保证给ADC的信号不超过1.8V 呢?难道用二极管?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