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线针是否就是单排针?

楼主(2012-07-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那种只有3根针的是单排针。
两排多个跳线的是双排针。
3排多个跳线是3根单排针或者1根单排针加上1根双排针。

网友:
楼主貌似往复杂的方向理解了。跳线针用排针弄,至于你要跳多少个,自由选择,只要你能用单排针,双排针剪成所需要的数目

网友:
单排针/双排针,用剪刀加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