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电子表的原理图和用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2-07-15):
想做一个自己的电子表,各位大大虾来讨论讨论。

网友:
这种表读是用的鸡屎块,你准备自己绑定?

网友A:
貌似是段式液晶,还有个软封装的芯片,压电陶瓷喇叭。
我也想做个,打算用NOKIA5110做显示,MP3锂电池(或LIR2025电池)供电,增加电子书功能。

网友:
其实简单得很
就是用BONDING IC做的因为体积小
空间大的话,可以直接用封装的IC

网友:
用普通的2032电池就可以了
还用什么LI电呀好的话,一个2032可以用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段式液晶,还有个软封装的芯片,压电陶瓷喇叭。
我也想做个,打算用NOKIA5110做显示,MP3锂电池(或L ...

电子书?NOKIA5110分别率太小了吧,一屏28个汉字无法忍受……

网友B:
国内搞这个的主要是作弊集团
技术方面不是难点,楼主如果是要学习呢,好好玩好5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段式液晶,还有个软封装的芯片,压电陶瓷喇叭。
我也想做个,打算用NOKIA5110做显示,MP3锂电池(或L ...

这个软封装芯片用的是什么芯片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搞这个的主要是作弊集团
技术方面不是难点,楼主如果是要学习呢,好好玩好51就行了 ...

51定时显示懂一些,可是体积太大,苦百度不到又小又实用的自制电子表。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4位或者8位的单片机(带显示的),就可以了!我看程序良不大,用4位的比较多!具体什么芯片你自己可以选,有OKI/PIC/EPSON/等很多

网友:
上STC的15F104E/12C5A60S2 LQFP48,应该大小不会很大。找个5110/3110来显示就OK。
如果要看电子书的话。加一个miniSD就完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