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视频信号采集FPGA处理LCD显示,显示问题有方块

楼主(2012-07-15):
我是用TVP5150做得视频解码芯片,然后过FPGA处理(直接显示的,没有过RAM,开始以为是场没有处理好,后来我只用奇场显示,或只用偶场显示效果是一样的),用一个320*240的LCD显示出来,现在能显示了,可是会出现下面的情况,中间的黑线(如图1),黑线会动的,向左下方动,一直这样,我想办法把黑线去掉后了。问题又来了(如图2.3) 黑线没有了,可是手一动很明显能看到中间的方块,好像错了一行一样(错的行好像和图1中黑线的间隔是一样的),手拿开又好了,整体的来讲只要有动的东西就会这样子,不动时就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采样频率是用得5150直接输出的27MHZ。LCD是正常的,速度已能更上去,FPGA已是正常的,都能工作。我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我的处理有问题,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还忘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图1

图2

图3

网友:
图像信号不能省。你去掉黑线相当于把每一行的数据少了一个,那黑线有可能是同步信号。

楼主:
有黑点还是一样的有方块,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你的静止图像有很大的锯齿,是不正常的。

网友A:
你是怎么去掉黑线的?

网友B:
TV是隔行扫描哦,你这里应该不对,不知道你的大小如何处理的一幅图像只采320X240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是隔行扫描哦,你这里应该不对,不知道你的大小如何处理的一幅图像只采320X240个点? ...

lz说了,只显示奇场或偶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去掉黑线的?

只是拍图时效果不好,人眼看起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是隔行扫描哦,你这里应该不对,不知道你的大小如何处理的一幅图像只采320X240个点? ...

对的是隔行扫描,一场奇场一场偶场,要么奇在前,偶在后,两种情况我都试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320*240只要,本为行是有720个点的,跳着取在少一些点就是320了,垂直已是一样的。